请问大家这个运放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9-08-24):
如图所示的电路,该运放LM2904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
继电器延时开启

网友A:
运放接成比较器

楼主:
可图中的1M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会不会是这样:
在比较器输出为高,也就是Q6导通的状态下,如果此刻反向输入端电压高于了同相,通过这个电阻可以更快的将同相端的电压拉下来,也就是Q6截止的速度为快。

分析的不对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种解释总觉得有点行不通啊?

网友C:
5L说的不错
是正反馈  ,可以使跳变更快把

网友D:
R20/R?(1M)的值决定了比较门限的宽窄。

网友E:
施密特触发,加了保护和抗干扰的变形

网友F:
此电路有些不合理之处。
继电器绕组并联一个100uF电容作续流,并联一个二极管也可以起续流作用,但一个二极管价格比一个电解电容便宜。
与6.2V稳压管并联的104电容没有什么用。事实上稳压管内阻足够小,再并联电容也小不到哪里去。
同相端接了个100uF电容到地,目的显然是防止输入信号上叠加高频干扰造成继电器抖动。但已采用施密特电路,这个电容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一定要将输入信号先滤波再送入运放,应该将R5分成两个,电容接在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B:
请教楼上
1, 与6.2V稳压管并联的104电容的作用不是滤波吗? 为什么涉及到内阻的问题? 请指点一下, 谢谢
2, 如果在输入信号上加个滤波电容, 般会使用多大? 极性?无极性?

楼主:
此电路有些不合理之处。
继电器绕组并联一个100uF电容作续流,并联一个二极管也可以起续流作用,但一个二极管价格比一个电解电容便宜。
与6.2V稳压管并联的104电容没有什么用。事实上稳压管内阻足够小,再并联电容也 ...
引用 网友F:

同向端接了个100uf电容到地是起RC延时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