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菜鸟交流调压应用笔记

楼主(2009-08-24):
0.写在前面的一些东西
    最近小弟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折腾得不行,忽儿想到可以忙里偷闲参加下本站的活动透透气,也算是给以前的试验工作做个总结吧。
**题目叫做“菜鸟交流调压应用笔记”,一来,因为自己学的是机械专业,搞这个交流调压纯粹是奉命越俎代庖;二来,做这个东西的途中绕了不少弯路,亦符合一名菜鸟的合理表现。
现在把**贴上来,借二姨宝地让各位评看一番。文中可能多有概念/事实性的错误,也欢迎大家前来批评,不吝板砖横飞,刀枪斧正。
1.本活计的由来
       因为完全不涉密,小弟就大胆讲明了。
       做这个交流调压,是为一台超净台的负压排风设备准备的(超净台就是一种实验设备,生物实验等场合常用)。原本的设计如下图1-1所示。
1-1 六档风速调节

    采用的器件非常好理解,为了方便调压,找了一个六档输出的自耦变压器(据说做安全柜的风机,带调速档的用的基本都是这个东西)。东西拿回来以后,花了一天时间做了个继电器板;又自制单片机控制板一个,按着下面的图1-2,没几天就倒腾出来了,调速的效果还行。

1-2 自耦变压器与继电器板
    哪知天灾人祸,做完了东西,老板突然又翻脸了(朝令夕改乃一大特色),认为:这有级调速,很土很过时;俺们要整就整个无级调速的,外加风速传感器一只,做成带风速闭环的自动无级调速器。这下把小弟害苦了。风机是个带电容运转的单相电机,外加离心叶轮;直流调速还让我好理解些,这个交流调速,怎么个弄法?眼前也没有师傅可以请教,就只好自已上网找资料去了。
       先找成品吧,发现有料:有现成的交流调压器卖。等等,调电压怎么能给交流电机调速呢?按照课本公式,要调速不是变极对数就是变频,怎么可以用调压的方法来调速呢?不过网上的风机水泵调速器,好多都是调压式的。之前不理解,后来想明白了。这个咱后面再说。
2.热身
       现在目标明确了,就是整个交流调压器。不过,因为想自已学点东西,就没买现成的,准备山寨一个出来。磨刀不误砍柴功,了解一下基本原理先[1]
       调压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如图2-1,要是仔细找找的话,应该还能分得更细的。因为小弟以前知道过一些可控硅的东西(其实也就是课上讲过),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挑上了可控硅移相触发的调压方式。

2-1 交流调压原理
a,周波控制调压 b,相位控制调压 c,斩波调压
       仔细想了想要准备的东西:
       主角:可控硅一只,一瞅要对付交流电,直接用双向可控硅了(洋名TRIAC),我用的是BTA16/600B
       导演:单片机一只,小弟穷,眼光又短浅,就直接去宏晶北京办弄了两只STC来。
       就是它们俩(图2-2

2-2 主要的器件
       一开始以为这样就OK了,后来一想,不成,要移相触发呀,得先有能检测交流过零信号的电路,于是,上网随便找了一个图(图2-3);又去电子市场订了一个电源变压器,好方便用上低压交流电。然后呢,触发可控硅怎么弄呢?翻了好几本旧书,终于找到了:有用TRIAC驱动光耦的,也有用脉冲变压器的。小弟向来喜欢便宜货,就直接买了几个MOC3020,这下东西差不多都有了。

2-3 交流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3.发现问题
       洋公司就是好(太崇洋媚外了),什么文档都有一些。上仙童的网站上搞下来几个Application Note[2],再看了看TIDatasheet[3],然后如法**制。“反正是交流调压,照做应该没问题吧?”我心想(想当然似乎是菜鸟们的通病吧)。于是乎一下午的时间,照这个图把电路弄了出来,如图3-1

3-1 双向可控硅驱动阻性负载
       先不给风机上电。给过零检测电路通上电试试,还好,波形出来了,正反向过零检测,100Hz,先窃喜一下。再试下移相触发信号,貌似也没问题( 图3-2)。

3-2 过零与触发信号示意图
这下好了,波形都搞对了,让俺先在风机上试一把。上电,风机转起来了。然后,按几下按钮,让它减速。
       见鬼了,盯着示波器看,明明触发信号一点点的后移了,这风机怎么就没动静呢。半个工频周波周期是10ms, 我就给可控硅设计了个09500us的可调触发延时时间。过了一会,触发信号的延迟到3000us的时候,风机抽疯了——一下快,一下慢地转着;再下去,等触发延迟快到7000us的时候,风机跟死在那儿一样,一动不动了,只听见风机绕组发出嗡嗡的响声。
       这一幕把我这菜鸟彻底搞糊涂了:风机不是可以调压调速的吗?不就是用双向可控硅调压吗?大公司出的应用笔记,不会完全不对吧。回头又看了一下TI的文档,发现自已忽略了一条重要信息:我把电路做成处理阻性负载的形式了。再看下面,哦,有一个专门针对感性负载(比如电机)的(图3-3)。

3-3 双向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
区别似乎只在于:需要为原来的电路加上一个Snubber network,汉名应该叫“缓冲网络”。幸好电路不用怎么改。直接照着一个技术文档[4]算了一下值,安上电容电阻,打了打表,没问题了,再上电。
       结果还是令人沮丧的。这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反而增加了一个更不爽的地方——调压时,电路会发出“嗞嗞”的响声,而且,触发延迟越大,响声也越大。后来发现,自已一时糊涂,把高压瓷片电容加到缓冲网络里去了,换成CBB电容,声响就基本没有了。可是,这还是不解决调速的问题——调到大约50°触发角的时候,风机就会一下快,一下慢地抽起疯来。
4问题分析

又仔细查了一下文献,开眼了。ST的一篇应用笔记[5]中指出,对付阻性负载与对付感性负载的不同之处。原来,用一般的可控硅调节感性负载的电压时,不仅要给它安上缓冲网络,消除高电压、大电流冲击下可能产生的误触发情形,还得注意触发时机,因为,感性负载会使得通过的交流电压与电流不同步,电流相较电压会产生一个明显的滞后角,不恰当的触发时机会使电机处于不对称运行的状态(比如交流的正半周有电流,而负半周完全被关断),以致无法进行正常的调压。上面说的就是图3 -4的这种情形。

4-1 不同类型负载下双向可控硅的导通情形

图3-4中的上半部分是双向可控硅连接阻性(或较小的感性)负载时的电压与电流波形,而下半部分是其在连接感性负载时的电压与电流波形。可见,下半个图中,通过双向可控硅的电流波形正负半周明显不对称。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改进触发方式,以解决“不对称运行”的问题。

楼主:
5.问题解决方案

此后的几天,自已一直在网上找相关的处理手段,但是没有找到能把原理讲透的**(菜鸟需要对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才敢动手)。无意中又翻回去看看了以前找的资料,里面提到了采用Pulse train(脉冲串)的方法来触发可 控硅(图5-1)。
5-1 脉冲串驱动可控硅门极波形
可惜,那个是用模拟电路实现的,模电没有系统学过,看电路如看天书般,又不合我用单片机做数字触发的本意,故只好作罢。细看几篇老外的文献中,提到了处理感性负载时,几条需要注意的基本结论,里面有一条:Keep the triac in conduction: By selection of the type of control (avoid gate control by a single short pulse).意思是:保持双向可控硅导通:选择控制(触发)方式,避免使用单个的短脉冲触发门极。又想起前面看到的脉冲串触发,觉得可以人为地用单片机制造脉冲串的方法来试一试。就像这样,图5-2
5-2 使用单片机定时中断产生脉冲串示意波形

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我是用定时中断的方法来产生脉冲串的,运行这个程序,单片机负载很重(本来就100Hz过零中断一次,中间还夹杂了不少定时中断)。运行时,风机始终处于最高转速运转状态,根本调不了速。后来发现,原来,那些个“脉冲串”没有规矩,起始点是在开始触发的位置,可是终止位置不是很准确,这导致可控硅一直无法关断,怪不得风机全速运转呢。

学校的好处是可以搜学报**(虽然里面垃圾也不少)。一开始没发现,这种早就被国内砖家们玩烂的东西还有不少人写。找到一篇有用的(可惜忘了是具体是哪篇**了),介绍了下面这种方法(图5-3)。也就是使触发信号与过零信号同步。一旦触发,触发信号一直保持到交流电压过零前一刻为止。
5-3 D触发器实现触发信号与电源过零信号同步

这下好搞了,D触发器我手上可有一堆。直接搭电路。再触发,好了,波形变成 这个样子了(图5-4)。
5-4 延时8ms触发的实测波形
上图中,蓝色的是交流过零信号,黄色的是单片机发出的延迟8ms的触发信号(低有效),可以看到,在交流出现过零时(蓝色信号的上升沿),触发信号也同时被关断(黄色信号的上升沿处)。
为了试验这个板子是否真能移相调压(怕直接试验把风机折腾坏了),先用个阻性负载——白炽灯,接上试一下。效果就是这样的(图5-5),这是白炽灯调光过程。
5-5 白炽灯的交流调压效果
再换上风机,终于实现调压调速了:从可控硅全开到接近135°的触发角均可以稳定地调速(角度再大些风机力量就不够了,会转不起来)。今天屋里人多,不便接风机,太吵了,就给自已山寨的电路还 有风机上个图吧(图5-6)。
5-6 交流调压板与离心风机

楼主:
6.后记

看来,菜鸟做事情,细心是第一条;另外不能想当然地处理问题,否则就是在制造问题。

此事做完后,并非一帆风顺。老板又想在另一个机器上整出个交流调速来。这次的主角是个25W的单相交流电机,也是带电容运行的。我充满期待地把做好的调速板接上,发现,电机只有三种运行情况:全速运行——开始发抖——停着不转。怎么调都不行。为什么风机能调速,而一个普通的单相电机却不行呢?上网上一查,发现一行字:只有风机、泵机类电动机等软特性负载、或者力矩电机场合可通过调压来实现调速。好了,原来我这个电机的应用场合不太合乎要求。不过老板硬要我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呢?咱下回再来分解吧,我得吃饭去了。
哦,对了,还有参考文献,方便查找,下面列出来。还有其他没列出来的,是当时看过的一些可能有用的文档资料,我都把它打包传上来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研究下,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尽量提出来吧。
最后,欢迎拍砖!
7.参考文献
[1]
单相交流调压电路简介,www.hudong.com/wiki/单相交流调压电路
[2]
Applications of Non Zero Crossing Triac Drivers- Featuring the MOC3011,仙童半导体,2003
[3]
MOC3020 THRU MOC3023 元器件数据表,德州仪器,1995
[4]
RC snubber circuit design for TRIACs,意法半导体,2007
[5]
USE OF TRIACS ON INDUCTIVE LOADS,意法半导体,2004

楼主:
本文相关参考资料:

楼主:
头一回发现,发帖是个体力活。
PS:调整图片的位置实在是太费劲了。。

网友A:
楼主发贴好认真。加酷不够,再加分。

网友B:
好贴要顶,
3楼示波器图下的
“上图中,蓝色的是交流过零信号,黄色的是单片机发出的延迟8ms的触发信号(低有效),”
单片机发出的延迟8ms的触发信号-----这个信号是以什么为基点开始延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匠人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发信号的起始点,理论上应该从交流信号的过零点开始计算,
而实际上,过零信号是一个窄脉冲,所以,起始点就设置在过零脉冲下降沿之后,程序中的处理方法就是:用下降沿触发的方式进入中断,然后再开始计时,定时时间一到就发出触发信号。

网友C:
不错,你的问题主要出在感性负载上,电流和电压有相位差引起的,和单次触发关系不大。

PS:楼主的第一个图犯了严重的错误,好得你老板没接受,不然会很难看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请不吝赐教。

楼主:
之前发现,用拉电流驱动的时候,第一个图,一上电,所有继电器全都闭合了。。。汗!~
后来改成灌流方式驱动了,问了老板,总觉着不加些别的保护啥的就不可靠,最后因为换方案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C:
随便说说:
用继电器的场合要考虑到当 继电器失控,触电粘合,老化等情况出现时,机子不会出大的乱子。
楼主前面的电路如果任意一个继电器触点粘合,会造成变压器局部短路,后果会非常严重!
还有当控制的MCU万一程序跑飞,造成多个继电器同时吸合,结果同上。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但也要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awey,
其实这些问题我也考虑过,最后的方案是在变压器铁芯上拿硅胶贴了个热敏电阻;一开始我和跟老板提议加机械互锁,不过考虑到成本太高,最后没有采用。

网友C:
继电器转接法调压,通常使用带转换触点的继电器串联组合的接法,可以避免继电器失控造成的事故,
但会增加电流流经的触电数目,对继电器的触点寿命不利。

网友E:
虽然做的还比较粗糙,但确实用了心思,呵呵,好好在整理一下图纸和产品,哈哈,俺们继续围观。

开始没考虑到感性负载的问题就上去一通弄,呵呵,没有冒烟或者放火,运气真的好的惊人哦。

可控硅还是要注意隔离的问题,不隔离的情况下比较危险。

网友F:
截图好清晰呀,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呀,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文!

网友G:
可控硅做单路的开关是不太可能冒烟的,Y的关断需要电流过零, 就算在di/dt作用下产生误触发,那功耗也是相当的小,除非过载了,甚至负载短路

网友G:
咋不能对主贴评分了?

网友A:
咋不能对主贴评分了?
引用 网友G:

可以呀,我才加过

网友H:
我来浇些凉水吧。
楼主对电机的知识还欠些。
交流电机,即使都是单相电机,也分多种。有些单相交流电机可以用调压方式调速,有些则很难用调压方式调速。老板要“在另一个机器上整出个交流调速来”,幸好都是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单相电机,否则很可能根本无法调速。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第一个电路如awey所说,相当危险的。
不知道PowerAnts对此如何看法。这个调速,用PowerAnts搞的变频调速可能更合适。

网友I:
哈哈,还是值得鼓励,边干,边学,,边总结,波浪式前进,功力螺旋式上升.

网友J:
楼主真棒。很严谨啊。

网友H:
再给楼主浇点凉水。
楼主发出来的参考资料,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很简单很低级的错误。若是参考这些电路实验,那才是劳民伤财。

楼主:
回复 网友H:
maychang说得很对,之前有一个带离心开关的电机,用这个方法我就差点中招了。不过,好在风机电机的生产厂家给我留了一份资料,知道它是带电容运行的。
还有,实际上有的公司卖的“单相调速电机”都带是带馈速的,所以速度能稳住。我买了一套回来拆看,人家用同步测速发电机做的反馈,调速部分是个纯模拟的电路,用的一个双运放做的比例积分器。无奈小弟电路测绘能力不强,没怎么看明白,所以就只能看现成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判与建议!

网友K:
  楼主,你附件中有个文件 <<Applications of Zero Crossing Triac Drivers>> 中第3页有这个图,按照这意思,只能在过零的时候实现导通和截止,不知道你是怎么实现半波中间的导通和截止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图不是针对“移相调压”的,此图是用于双向可控硅过零调压的一个示意图,控制周期至少为交流电半个波形长度。这类光耦中具有一个过零检测器,在输入端信号有效的情形下,对侧的交流信号过零后才触发所驱动的Triac,以实现交流控制。

网友K:
嗯,没注意楼主用的是MOC3020,不带过零侦测。 图上说的是带过零侦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大意了,把一些并不属于“移相调压”方式的资料也放进去了,真抱歉。

网友L(2009-09-28):
xian 定吧,应该不错,明天再看

网友M:
换做是我,开始就犯迷糊了。

网友N: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搭了个电路,用移相的方式能够控制灯的亮度,但是不能调节电机的速度(电机是yn90-60)。另外,你最后实现的方式用脉冲串的方式了吗?我用pwm的话,连灯都不能够调节。

网友N:
哦,还有个疑惑的地方,我在过零脉冲的时候通过moc3020关断可控桂,持续一端时间后再打开,电机似乎没有被关断过。是不是可控硅没有关断过?

网友O:
有意思,我打算摆弄一下。。。

网友P(2009-12-01):
楼主的精神很值得我这菜鸟学习!!

网友Q(2010-11-20):
刚好我有需要 这方面的 太感谢了

网友R:
楼主QQ号多少,有空请教一下

网友Q(2010-12-23):
楼上QQ号多少,我正在做这方面的,有空切磋!!

网友S(2011-05-07):
mark  看看在说,很有用哦

网友T:
做个记号!

网友U(2014-06-06):
你好,我们最近也在做风机的调速,但现在遇到和你以前的情况一样的情况,风机嗡嗡直响,转速只有1圈每秒,但是带灯泡完全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V(2016-04-19):
引用 网友U:
你好,我们最近也在做风机的调速,但现在遇到和你以前的情况一样的情况,风机嗡嗡直响,转速只有1圈每秒, ...

您好。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