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偏置的疑问

楼主(2009-08-24):
个人理解:运放的输入偏置,就是为了给运放内部输入级的差分电路的两个三极管提供偏置电流。
疑惑:
   1,运放的+端和-端都应该需要直流偏置啊,可很多电路-端接输入信号,+端直接地或串个电阻再接地。-端是由输入信号提供直流偏置吗?那+端哪,都连到地了啊?
  2,输入信号必须直接接到运放的+端(-端)而且其中还必须带直流成份吧?可模拟教材上的微分电路(如图),信号是通过电容接到运放的-端啊,哪里有输入的偏置?
   大侠们指点下,先谢了

楼主:
各位给点意见啊

网友A:
回:
1、应该称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
无论哪一个输入端,直接接到信号源就是由信号源提供偏置电流,接地就是由电源提供偏置电流。
常见一个输入端接信号源,另一个输入端经一个电阻接地,而且要求此电阻数值大致等于信号源直流内阻,目的就是让偏置电流在此电阻和信号源内阻上压降相等,互相抵消此压降影响。
2、这个图,注意反相输入端经电阻接输出端,偏置电流经此电阻提供。这个电流会使反相输入端电位与输出端电位相差一点点,所以最好同相输入端也经一个电阻接地,两个电阻数值相等。不过,现在的运放偏置电流很小,精度要求不很高的场合,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地误差也不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侠
再问:
  1:个人理解,偏置电流就是运放输入级三极管的基级静态电流,是这样吗?模拟教材上老是强调偏置电流越小越好,从来不谈其作用,那这个偏置电流是必须要的吗?
  2: 运放输入级的三极管用npn的,偏置电流应该是从外灌入到运放的吧?此时,运放的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的 话怎么提供提供“灌电流”啊(接双电源给三极管的射极提供负电压?)?
  3: 运放输入级的三极管用pnp的,偏置电流应该是从运放向外拉出吧?此时,运放的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的话就可以理解了,不用给运放输入级三极管的射极提供负压了,可以不用双电源了?是这样吗?
4:是不是先得搞清楚运放输入级差分电路是npn还是pnp,再确定直流偏置的方法?是否用双电源?
5:运放的单双电源供电和输入级的直流偏置问题,很多新手都对这个理解的比较模糊,模拟教材上对这些也讲得很少(康版和童版都讲得很少),哪位大侠有时间的话,给详细的讲下,对我们新手来说幸莫大焉!先谢了

网友B:
这问题太深刻了,等高人回答。

网友C:
信号是通过电容接到运放的-端啊,哪里有输入的偏置?

通过图中的电阻R获得直流偏置。

网友C:
模拟教材上老是强调偏置电流越小越好,从来不谈其作用,那这个偏置电流是必须要的吗?

是必须的。
同样是原图,如果没有电阻R,偏置电流会给电容充电,积累起来变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C:
1,运放的+端和-端都应该需要直流偏置啊,可很多电路-端接输入信号,+端直接地或串个电阻再接地。-端是由输入信号提供直流偏置吗?那+端哪,都连到地了啊?

图中+端确实已经连接到地了。
-端由哪提供直流偏置回路,由电路决定。如你的图中,并不能从信号输入端提供这样的回路。但许多情况下,往往能提供这样的回路。

*----注意一点:
你说的“直流偏置”,应该是指为直流偏置电流提供回路,而不是提供偏置。偏置,是由电路形成的。同时,注意电流偏置和偏压(电压偏置)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运放输入端的电压为0,但如果是同相输入的跟随器就不是了,参见教材。
线性情况下,运放能保证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但不保证能为0。OK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谢谢ic921大侠
偏置电流不是由偏置电压(失调电压)提供的吗?
期待高手们解答我上面提的其他问题,多谢

网友E:
3 楼说的有误,首先在刚加电的暂态过程中,VOUT根本没有,所以不可能给它提供偏置电流,在童版模电的P197页,就说:对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有时还需要在输入端加直流偏置电压.......,
其实楼主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先确定其是NPN还是PNP,然后确定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再是加不加偏置,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搭下电路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C:
偏置电压和失调电压是两码事。

偏置电压是有意设置的,失调电压是极力避免的。

偏置电压,可能从外部看不到,但作为输入端口,必须有吧。一般可以从单个输入端观察。
失调电压的观察,往往是从结果上看,如果没有输出失调电压,根本不用考虑输入失调电压。因此,观察它时,往往是两个输入端来看。一般地,将输出失调电压折合到输入端而得到输入失调电压(减小相应的放大倍数)。

运算放大器,有的输入失调电压大,有的输入失调电流大。根据我阅读资料的感觉看,一般的情况是:输入电流小的,失调电压大,输入电流大的,失调电流大。视用途考虑选择。如信号源阻抗小,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就小,可以选择输入失调电压小(同时输入电流的失调电流较大)的运放。反之亦然。

楼主:
多谢ic921
期待更多的朋友进来指点下

网友E: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其实从本质上讲都是一回事,
首先,我们要理解运放是差分基极输入的,并且要一定的偏置电流,差分对管才能工作(这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三极管一样),因此,我们要在基极加电阻形成偏置电流(双电源供电时候,我们可以把偏置电阻到地),也就是由于这个偏置电流在流经整个差分对管和电阻的时候,且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对称,所以形成了两个大小不的电流,他们的差的平均值为失调电流,而产生的电压差就是失调电压。
如果谁不还认为是这样,你可以给我提出其他意见,我想在偏置电流,电阻的能解上还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实践去证明!

网友F:
感觉14楼的见解客观,学了一把 多谢多谢

网友C: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其实从本质上讲都是一回事

这个不敢苟同。
举个小孩尿尿的例子(不好听理解)。你说它尿床的尿尿和自己到卫生间尿尿,是一回事吗?!

偏置,是主动的;偏置电流,是对单个输入端而言
失调,是失控的;失调电流,更强调“两者之差”

网友E:
什么主动,失控啊,我们要突出主要矛盾好不,不要标新立异,拿些次要矛盾说它的不同,那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完全一样的事物

楼主:
多谢朋友们的指点,期待
更多
更好
更全
更直接的
回答

网友C: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偏置,因此,可以放下失调不谈

网友G: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其实从本质上讲都是一回事,
首先,我们要理解运放是差分基极输入的,并且要一定的偏置电流,差分对管才能工作(这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三极管一样),因此,我们要在基极加电阻形成 ...
引用 网友E:

请解释一下既然一回事为何还要分开讨论?

失调是因为运放内部电路不匹配导致的,偏置是为了个运放输入级提供合适的工作点,哪来的一回事。
运放的偏置,关键是在输入级的共模信号动态范围上。除去轨对轨输入的运放,都必须考虑输入信号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都是要相距两个电源轨1V以上

网友H:
bias 和 offset 是不同的。

bias 类似于共模,而 offset 则更象是差模。

通常情况下,offset 远大于 bias (FET),基本覆盖或淹没了 bias 的影响。故一般情况下,仅考虑offset,而 bias 只要考虑有一个基本的偏置网络就可以。

网友I:
LZ的问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