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9-08-24):
如图所示的电路,ADJ加到这个电路,通过LM2904的运算功能,对输出VO产生什么影响呢?他是如何产生反馈的呢?

楼主:
图中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ADJ过8V时,V0翻转

网友B:
两个二极管是保护输入级的。

网友C:
是比较器吗?那C6是干啥的?

楼主:
两个二极管是保护输入级的? 怎么保护啊?

楼主:
据我所知,这个LM2904是起一个运算放大的作用,不是比较器,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分析,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分析下LM2904的作用吗?

网友D:
一个电源电压调节器,ADJ调节12V的输出电压。
你那图画得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