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欠压过过压检测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
1。 电源电压正常时,+28V2电压是28V,+28V2电压过压时,当+28V2电压超过34V左右时,比较器OUT1输出为高
2.    电源电压正常时,+15V2电压是15V,电源电压欠压时,当+15V2电压低于10V左右时,比较器OUT2输出为高
3. out1和out2经过或门输入到驱动芯片的使能端(低电平有效)
我这样设计有问题吗?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案推荐一下,最好不用电源监视芯片

网友A(2009-08-25):
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了,搭个窗口比较器,输出线与,不需要或门。

网友B:
稳压管的离散性比较大,还是用个电压比较器搭个最最基本的窗口比较器把,呵呵,尽量选择那些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压比较器或者运算放大器来搭,否则,你还要再用三极管自己外扩一下来避免线与打架的问题。

呵呵,基本功课,自己想想还不明白吗?

网友C:
有问题啊。LM393和74LS32都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