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解微分方程了,请教各位

楼主(2009-08-24):
这一步是怎得来的,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事这样的

网友B:
是分离变量后得来的

网友C:
唉,早忘光了~!

网友D:
呵呵,看来大家都一样,都还回给母校了

网友E:
确实,啥都忘记了

网友F:
这都不会?那玩意儿基本上就没真正沾微分方程多少边。
看懂下式就足够了:
dx^2 = 2xdx

网友G:
不用懂怎么来演算这种方程,用matlab来解,敲一下回车就可以了!:lol

网友A:
虽然这个没有太多实用价值,但是大家可以解一个电容充电的微分方程,可以玩玩

网友H:
这是不定积分。

常数项lnC是等式两边只取其一。至于lnC/5从哪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