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比较一下verilog和VHDL这2个语言啊

楼主(2009-08-24):
不知道要学那个才好呢,很踟蹰......

网友A:
语言个人偏好 verilog  反正写出来都是电路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一些语法上面太过纠缠
verilog 简洁, always  assign  if  else  几乎就可以写出所有电路,VHDL 要熟悉起来
记得网上说至少要半年,反正当初我没有学懂,呵呵,verilog 如果只学习可综合的话,最多
一周就可以了,LZ 可以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同时学习同步设计,然后就是数字电路,这样
效果会更好一些,祝你成功。

网友B:
verilog入门快一些,可以很快上手,但要精通很是要花些时间。
vhdl入门慢一些,但经过一段时间,进步就会快起来。
这两者学习进度曲线不一样,但曲线下面的面积是一样的。
我喜欢verilog, 以后学systemverilog时可以快一点了:lol

网友B:
熟悉c的人,verilog看着顺眼一些。

网友C:
风格不同,一个类C,一个类PASCAL

网友B:
verilog只是看起来象c,但可不是类c语言.
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它和一般的软件语言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C:
呵呵,“类C”指的是其词法要素与C比较相似,其实verilog出世当初就是参照了很多C的书写风格。

网友B:
用verilog时,请忘掉c,更不要想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用软件的思维去设计硬件曾害了很多产品。

网友C:
这自然,一个是“程序”语言,一个是“描述”语言。

网友B:
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怕误人子弟。
verilog是一个被滥用的语言,很多人看了两眼,凭着局部的仿真结果,自以为很了解verilog了,结果在系统越来越大时,很多代码出现了竞争现象,很不稳定。

网友C:
使用无论哪种HDL都必须对硬件有相当深的了解,否则搞不大的,除非去移植别人的东西(说实话也不一定抄得好)。

楼主:
...- -|
汗。。。这几天还没决定学哪一个呢,就已经把verilog的基本语法看完了
这个果然像传说的一样简明呢
不喜欢自虐的人还是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