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应用问题

楼主(2009-08-25):
为什么电路连好之后,6脚没有电压呢

网友A:
输入电压要大于16V
调节电位器~~~~~~~

电路是正确的,如没输出一定是那接错了,认真检查下.

楼主:
我输入的已经达到25V左右了,不能在大了....
但是6脚有脉冲,无电压,3脚也没电压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开环的啊··
2脚电压很可能是高了,导致无驱动波形!

楼主:
恩 ,2脚电压是有点高,达到4.3V左右了
请问,要怎么 改动呢

网友A:
调到低于2.5V

楼主:
调到2.5时,7脚电压就变了啊
还有关键是现在6脚和3脚都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7脚是怎么供电的啊?

楼主:
7脚用的是0~24v可调的电源加个变阻器,然后接到7脚

楼主:
我2脚电位器并联两个电阻,这么接没问题吧

网友A:
1、2脚电平是几伏?你应该调整电位器使2脚电平第于2.5V/
2、4脚有没有振荡?
3、8脚基准是不是5V?
如果上面都对,应该有最大占空比输出的.

楼主:
1,2脚现在是4V多了....但是我调到2.5V的时候还是6脚没电压
2,4脚有震荡
3,8脚基准是5V
但是现在3,6脚都没有电压了,按理说3脚应该有个0.几V电压啊...

网友A:
2脚如果4V多,肯定没输出脉冲的.4脚有震荡说明芯片工作没问题,主要问题是你要有驱动输出,2脚必须低于2.5V啊,3脚你如果就你上面的电路,没信号也正常.另外最主要问题是,你调整电位器让2脚低于2.5V怎么回影响7脚电压?

楼主:
上面这个电路哪个电放有错么....请指点
我接的时候,2脚没接电位器,2脚出来是用两个电阻并联的
一个电阻接地.另一个接到7脚

七脚出来接的是一个电位器,然后接一个电源0~25可调

网友A:
MOS不上电的话,输出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最大占空比输出.

测试一下第七脚电压是不是稳定的~~~,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