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做反激多路输出是否可行?

楼主(2009-08-25):
由IPM为主要元件构成的PWM变换器设计辅助电源,并进行制作与调试.

辅助电源技术指标:输出+5V一路   1A  纹波<1%;
输出+15V三路   100mA;
输出+15V一路  300mA;
输出+12V一路  500mA;输出±15V一路 500mA
输入:220V 50HZ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楼主:
反馈回路用光藕的好还是变压器的好呢?

网友A:
817+431
输出路数有点多,交叉调整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要注意.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样?
大家给分析一下吧!哪里要改? 1665991179108618.sch

楼主:
忘了加附件了

网友A:
我们用的是POWERPCB,没有PROTEL,打不开啊.

楼主:
那怎么办呀?

网友A:
我看一下同事那里有没有这个软件

网友A:
这个用TOP SWITCH可能简单一点.
或者RCC.
输出路数太多了,不好控制.
反馈都不好放.12V与5V功率差不多.

网友A:
要是效率要求不要,可以用7805,7812,7912解决的.
用反激,个人感觉这个小功率不好做.

楼主:
没办法,这是项目要求,必须的做反激,你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写的指标我看不懂啊.
到底是几路?
要隔离么?
共地么?
调整率没有要求么?

楼主:
输出共7路
电源输入:220V  50HZ;
输出:+5V一路 1A(给DSP控制板供电);
+15V三路 100mA(IPM上桥臂每路用);
+15V一路 300mA(IPM下桥臂共用);
+12V一路 500mA(散热风扇供电);
±15V一路 500mA(采样电路供电).

楼主:
要隔离.
调整率没要求吧!

网友A:
保护呢?
关键是保护.
每路都要单独保护?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

网友A:
这个规格实在太粗糙了.
关键是共地不共地都不知道啊.
都要隔离吗?
那么一个变压器有点困难.

楼主:
这张图您看看,有些不清晰,但大致可以看见.

网友A:
可以这么做.
但是调整率会一塌糊涂.保护也是.
另外优点是成本低.
若部分输出不需要隔离的,可以用7805,7812,7815,7915之类的.更为简单,而且精度也比较好.只是效率会有一点影响.上面可能要放小的散热片.

网友A:
如果要求所有输出都隔离,那么,只能用绕组,老老实实的设计变压器.但是繁琐.最好不要用一个变压器,因为这样调整率问题不是一点点.2个变压器可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