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2801仿真空间不够怎么办??

楼主(2009-08-25):
(无正文)

网友A:
外扩ram
然后修改CMD就可以了

楼主:
2801没有数据地址总线可以外扩吗~~~
麻烦讲下流程~~~

网友A:
不行。因此没有办法。只能精简程序。

网友A:
关键代码用汇编编程,会节省很多空间。。。。。

楼主:
恩,看来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B(2010-01-21):
焊割2808调试,36KB ram,比2801多出来的,你就跑程序,足够了吧,记得程序放到加密区后,跑起来会慢,调试的时候最好别加密

网友C:
什么叫住址空间呀?

网友C:
什么叫仿真空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