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可控硅移向无极调压控制器

楼主(2009-08-25):
TS-V1tx系列智能可控硅电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面形尺寸(宽*高)表示:
996*992*92
772*7268*68
548*9645*92
448*4845*45
注:括号内为安装开孔尺

TS系列智能可控硅电压控制器和可控硅配合使用,可对负载上的电压进行调节,控制器对可控硅采用移相触发方式,改变负载上每个作功波形的有效值,用连续缓慢调压的方式调节加热功率,由于深度电压负反馈的作用,有良好的调整线性,电网波动的影响也减之最小,能用普通电表作负载电流电压检测。控制器设计新颖,具有精度高、抗震性强、可靠性好、抗干扰能力强、外形尺寸小、重量轻。TS系列智能电压控制器,由于采用了国际先进的专用控制微处理器,故控制性能优良,性价比高,可广泛应用于吹塑、吸塑、模具加热、包装机械等机械设备。
二,主要技术指标

、输出脉冲:幅值不小于3V,宽度不小于50us(20Ω负载时);

移相触发最大导通角:不小于150°;

、电压设定范围:0-200V(或指定量程);

、工作环境:温度0-50相对湿度不超过85%的无腐蚀性气体场合;

、电源:交流200V±15%
50Hz
3VA

三,安装

、将输出、电源及电炉负载连线按以下接线图接妥。

2、可控硅的耐压必须有600V以上,可控硅额定电流必须在实际使用电流的2倍以上。可控硅应配用足够大的散热器,并注意通风散热良好,以保证可控硅在任何情况下的温度不超过100

、与可控硅阳极串接的熔丝必须接在相线输入端,不得接在其它位置。

、如果可控硅散热器带电,安装时应充分考虑防止触电及可控硅间相互短路。

、如接入电流表,必须串接于可控硅的阳极位置, 勿使触发信号流经电流表。

6、控制器接至可控硅的每相触发信号线应尽量短并和其他导线分开布线,以免相互干扰导致可控硅触发失控。
四,使用注意事项

1,
输入MAX485通信,通讯协议见3页。输出可控硅AC 0~220V (线性移相输出);

2,
控制器与负载应使用同一相电源,[AC]-[AC] L N为输入AC 220V 50HZ ,[TB]为电压同步端口;

3,[FK]-[FK]为负载电压反馈输入(高压),GN(地线) A(信号) B(信号) 为485通讯接口;
4,LED_G为电源指示。LED_O为通讯状态指示,有通信时闪烁,没有时熄灭。LED_R接受数据校验指示,如果LED_R常亮表示一直没有接受到正确的数据;

5,
不得驱动感应炉、升/降压变压器等电感性负载,以防损坏可控硅和控制器

6,
如遇可控硅不能全导通或输出严重抖动,可将该相的触发信号输出接线互相对调;

7,
控制器保管时应放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地方,而且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符合技术要求;

8,

楼主:
file:///F:/yangxiaozhao/资料/upbk/调压器-485通信/调压控制器接线图1 如上图

楼主:
file:///F:/yangxiaozhao/资料/upbk/调压器-485通信/调压控制器接线图1.b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