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4正激电路

楼主(2009-08-25):
我现在用3844做了一个单管正激电路,现在工作的波形不对,占空比总是是变化很小,而且波形的最高点为平顶波,如果把输出电压改低一点(24V改为13V),占空比也就跟着小了,不过高电压时波形的最高点为正常的圆弧波,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那个平顶波就是磁复位没完啊...............
而且这个平顶波的出现和输入电压的变化变化大些,对负载加载的变化小些...............
不知道这个问题,各位遇到没有.........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1、你用了VDS多少伏的管子?你的波形有多高的电压?在MOS管内部有一个体二极管,当你VDS过高时,这个体二极管可能会嵌位你的波形.看看你的吸收,看看你的波形是否到了管子的极限了?
    2、平顶波多数是被嵌位了,要么是原边,要么是副边,你看一下.
    3、一般单端正激磁没复位应该是一个以导通沿为边的近似三角形,你的应该不是.不过不敢确定,电源做多了什么事都有.
    4、还有一个猜测:你能带多大功率?如果功率上不去,看你变压器吧,同名端有没有反?哈哈,这可是常有事.

楼主:
谢谢提示..........
我现在用的是9N90,高压空载应力是700V左右,你说的二极管嵌位那个我看不是,因为当我把输出电压调低了以后,应力也就下去了只有500-600V左右了啊
700V都没有嵌位,500-600V就不应该有嵌位了吧
而且加载的时候加到一定负载,圆弧又不见了平顶有出现了啊.............
不过电压应力还是没超过700V哦.............
而且占空比就不变大了
好像嵌住了一样啊........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哦...............

楼主:
是被嵌位了
我是用的二极管和线圈磁复位的啊
不过我改为RCD以后还是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A:
1、我忘了问你一个问题,你3844的4脚是怎么设的,那个阻容可是会影响最大占空比的.如果你觉得原先那个阻容是对,那就重焊一次,反正不比改其它的费劲.
  2、二极管和线圈磁复位你在MOS管上测VDS波形,如果你复位线圈和初级主线圈是按1:1设的那么你的最高VDS就应该是两倍的输入电压,一段时间后,下降到VIN

楼主:
对的,我的就是这样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