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驱动PNP管的串联型开关电源能否直接驱动NPN管

楼主(2009-08-25):
TL494驱动PNP管的串联型开关电源能否改造成直接驱动NPN管,电路应该怎样改?(见图)

网友A:
你做多大输出啊,干嘛搞这么麻烦的线路

楼主:
想搞0-30v  不小于6A,具有电压连续可调,限流可调的电源.前面那个电路具备这个功能,只是输出电流不够,估计需要2-3只大功率开关管并联,这样的大功率开关管手头就有几个,但是NPN型的,不知前面那个电路能否改动一下直接推动NPN管.前面那个电路板我已经有了,性能很好,电压和电流都可以连续调整,电流最大0.7A.当然,再增加一只小功率NPN管进行极性转换也是可以的,我怕麻烦.按说TL494应该可以推动NPN管,只是我的技术水平还不够,所以求助有经验的老师指点.

网友A:
那个电感式干什么用的

楼主:
我看到有网友介绍,电感有两个作用.一是滤波作用,防止突变电流对输出的冲击,二是储能作用,将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储存的能量传输给输出端.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