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如果电容的esr为0是不是纹波电压也为0

楼主(2009-08-25):
DC/DC中,如果电容的esr为0是不是纹波电压也为0?

网友A:
不是。即使是理想电容,纹波电压也不是零。但ESR小的电容一定比ESR大的电容纹波小一点。

网友B:
就算ESR为零,输出纹波也不可能为零. 因为前级输出的电流具有纹波,电容存在充放电过程,容量一定,则端电压肯定会随之变化

网友C:
因为方波可以分解成一系列的正弦波(频率为W的整数倍0为直流量)
电容的模型相当于一个串联的LCR
不只是直流量在电容上留下
基波和高次谐波也会留下的
即使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