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316输出模式如何设置

楼主(2009-08-25):
MLX90316是一种线性霍尔芯片。它采用了平面霍尔传感技术的单片集成传感芯片。传统的平面霍尔技术仅仅可以测量垂直于Ic表面的磁通密度,而Triaxis霍尔技术也可以检测平行于Ic表面的磁通密度。MLX90316可以用来测量与芯片表面共面的磁通密度,可以得到从0度到360度的旋转位置值,通过多种模式输出准确度很高的线性绝对位置信号,并且成本低廉,安装简便。
芯片前端是采用Triaxis霍尔技术的传感器。由霍尔传感器得到的二路正交的模拟信号经过放大处理后,经过14位微分型A/D转换器进入芯片微处理器(DSP),再经过16位DSP处理之后的数字信号分3路输出。MLX90316输出具有12位角度分辨率,10位角度精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外围温度变化对输出精度的影响。MLX90316具有3种输出:由12位D/A转换为模拟量输出;频率为100 Hz一1 000 Hz的PWM输出;数字模式下利用串行通信协议输出(SPI)。

数据手册关于输出模式:

但是如何设置呢,编程器写入吗?

楼主:
自己来回答吧,通过配套编程器PT-04,或直接购买 MLX90316KDC-SPI 出厂时已设置为SPI。

网友A(2011-03-29):
不知楼主现在使用的90316效果怎么样了?我现在使用的90316数据总是在跳呢~

网友B(2011-12-15):
3# liuyuxiier 我也调不好,很奇怪的芯片

网友A:
额...我的已经调好了,买了PTC04,真TM贵啊~

网友C(2013-05-02):
1、输出方式:是PWM/SPI/模拟方式
2、输出的方向:是顺时针的还是逆时针的。即磁铁旋转的方向是如何的?
3、钳位的高低电平在什么范围?默认是:0.5V~4.5V,理论上下限不能低于0.25V,上限不能高于4.75V
4、输出曲线有没有要求?最多支持4点编程,即输出曲线的线性可分段。一般默认是钳位低电平到钳位高电平的线性输出,对应的输出角度是0~360度
这个是需要烧录的芯片,不过我们可以代劳的!大家如果对这颗芯片感兴趣,可以与我进行联系!QQ 408025556

PTC04 烧录器整套要 1万3千RMB 左右  前期小批量生产,又没技术支持,都可以联络我! TKS

网友D(2013-09-05):
引用 楼主:
自己来回答吧,通过配套编程器PT-04,或直接购买 MLX90316KDC-SPI 出厂时已设置为SPI。 ...

你好。请问一下,你意思就是这芯片买来还不能用?还得烧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额...我的已经调好了,买了PTC04,真TM贵啊~

在吗? 这芯片买来难道不能直接用? 输出模拟或者PWM、、、???

网友(2015-04-16):
引用 网友D:
在吗? 这芯片买来难道不能直接用? 输出模拟或者PWM、、、???

买回去可以直接用,前提是 你要按照原厂对应的后缀 有对应的输出方式,购买产品,这样增加难度,你可以找我们 有烧录器的  可以帮你编程好需要的参数,在购买回去 直接可以用!

408025556  台信代理。

网友E:
帮忙顶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2015-06-12):
顶一下啊,90316得出的原始数据是角度?还是说要转化,转化的公式是什么啊?求教啊
我淘宝了一个16脚的,最后搞出来的角度范围0-363,醉了,是不是数据转化的地方不对啊 怎么回事?求教啊,

网友G(2017-08-03):
如果再有MLX90316的问题问我,qq:62317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