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步进电机加速问题?

楼主(2009-08-25):
我现在应用匠人的加速度控制(汽车仪表),但是一旦加速度提高,步进电机的平稳度就会受到影响,请问有没有解决的的办法啊?电机是VID29-05

网友A:
用伺服电机。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最汽车仪表只有步进电机,所以那个伺服电机就没有用过,谢谢!!

网友:
LZ哪里的?VID29-05的加速度不宜过大,速度不宜过高。否则会有较大噪声(最大速度不要超过600)。如果要求比较高他们厂家好像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楼主:
我知道啊,但是还是应该有加速度的哈,我做了一个加速度的,转速很明显,但是速度电机不是很明显哈,不知道怎么调节了,有没有哪位大侠有更好的加速和平稳的思路,希望提供一下。

网友:
呵呵,VID29-05里有齿轮减速的,把比例调的很小了的,要不你怎么能当汽车仪表的步进电机

网友B(2009-10-03):
TRINAMIC的广告做的不少,不知道效果真的如何

网友C:
采用细分驱动以及合理的加减速曲线

网友:
楼上你不知道楼主说的VID29-05。这鬼东西齿轮减速的,180:1,来一加速度以后齿轮相互摩擦,鬼叫……:)

网友D:
配一个驱动器嘛,自己只发脉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