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2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5):
1、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时,是否可以同时用作T2EX端口捕获中断?可以的话如何配置?
2、PCA用作高速输出时是否5路通道不能同时使用?
3、PCA工作时CH与CL根据时钟源自增,CAPnH与CAPnL的值是否不变?
本人菜鸟,还望版主不吝赐教!

楼主:
网站的PDF资料里说:

波特率模式中,TH2 值的翻转不会置位TF2 和产生中断。因此,当定时器2工作在波特率发生器模式下时不必禁能定时器2 中断。而且,当EXEN2(T2 外部使能标志)被置位时,T2EX(定时器/计数器2 触发输入)上的负跳变可将EXF2(T2 外部标志)置位,但并不会将(RCAP2H,RCAP2L)装载到(TH2,TL2)。因此,当定时器2 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需要,T2EX 可用作一个额外的外部输入。

但又说:

对于CP/RL定时器2溢出时被强制自动重装,当RCLK=1或TCLK=1时,该位被忽略。

看不太明白,资料所指的“当定时器2 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需要,T2EX 可用作一个额外的外部输入。”是否不是指外部捕获?

楼主:
另外资料还说:EXEN2为定时器2 外部使能标志。该位置位时,如果定时器2不用作串口时钟,当T2EX 脚上负跳变时,使能定时器的捕获或重装操作。当EXEN2=0 时,定时器2 忽略T2EX。

是不是说用作串口时钟时就不能作为T2EX负跳变的检测了?

楼主:
呃,还有个问题:

资料说P89V51RD2有4级中断优先级,并给出了IP0和IP0H两个寄存器进行设置,其意思是否指我可以根据需要设置IP0和IP0H为00-11,从而将8个中断设置为4种优先级?

网友A:
教您一下办法,您把程序写好后,用软件仿真一下,单步执行一下程序,观察各个寄存器是怎样变化的,那样你就很了解这个芯片的功能模块了。

楼主:
那是当然,但你直接告诉我不是更快么

网友A:
重要的是学会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另外,到下面找一找相关的应用文档。

网友A:
关于8位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nxp_yingyong.asp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