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用一个定时器同时定几个不同的时间值?

楼主(2009-08-25):
在LPC2200系列MCU中如何用一个定时器实现几个不同时间的定时?
在定时中断函数中又应该如何处理这几个不同时间的中断?
盼望高手解答。。。。。。

网友A:
设定较小的定时值,定时中断后计数,通过计数值来判断处理不同时间的中断

楼主:
很对,选一个能被你需要输出的时间值整除的常数作为硬件定时器的值,然后触发中断,再由软件处理你需要不同的输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