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有用过P89LPC952驱动过液晶显示的吗

楼主(2009-08-25):
各位我用的是P89LPC952来驱动液晶显示 液晶是肇庆金鹏的OCMJ12232C-2的带中文字库的LCD,因为P89LPC952是普通8051的6倍,我由用的是内部RC,频率是7.373我不分频的时候液晶显示乱码,看不清显示的是什么,将DIVM分屏(做过 DIVM=0X02;和DIVM=0X03;这样频率在5M和3M多,这是8051的频率)可是这样之后液晶就没反应了。上有我的程序源码请高手指点!!!!!(如有P89LPC952驱动液晶的示例的话请传一个我参考一下。)

楼主:
#include <reg952.h> //P89LPC952包含函数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字符串函数

#include <stdlib.h> //动态存储分配函数

#include <math.h> //数学函数

#include <stdio.h> //输入输出函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 0x80
#define y 0x80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sbit rs = P2^3; //H=data; L=command;
sbit rw = P2^4; //H=read; L=write;
sbit e = P2^5; //input enable;
//sbit busy=P0^7; //lcd busy bit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void chk_busy (void);
void delay (uint ms);

uchar code tab1[]={
"内置二级字库可在"
"任意位置反白显示"
};

uchar code tab3[]={
"金鹏电子有限公司"
"Golden Palm TECH"
};

uchar code tab5[]={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HOCO12832.bmp --*/
/*-- 宽度x高度=128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80,0x00,0x00,0x00,0x00,0x18,0x0C,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1,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13,0x10,0x03,0xFE,0x00,
...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void)
{
wr_lcd (com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 (com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wr_lcd (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 (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显示汉字或字符----------------*/
void chn_disp (uchar code *chn)
{
uchar i,j;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0x80);
j=0;
for (i=0;i<16;i++)
wr_lcd (dat,chn[j*16+i]);
wr_lcd (comm,0x90);
j=1;
for (i=0;i<16;i++)
wr_lcd (dat,chn[j*16+i]);
}
/*----------------显示图形-----------------*/
void img_disp (uchar code *img)
{
uchar i,j;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
wr_lcd (comm,x+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img[j*16+i*2]);
wr_lcd (dat,img[j*16+i*2+1]);
}
}
wr_lcd (comm,0x36);
}

楼主:
/*--------------显示点阵----------------*/
void lat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
{
uchar i,j;
for(j=0;j<16;j++)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2);
wr_lcd (comm,x+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1);
wr_lcd (dat,data1);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2+1);
wr_lcd (comm,x+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2);
wr_lcd (dat,data2);
}
}
wr_lcd (comm,0x36);
}
/*-----------------------------------------------*/
//当data1=0xff,data2=0xff时,在x0,y0处反白显示16xl*yl.
void con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0+j);
wr_lcd (comm,x0+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1);
wr_lcd (dat,data2);
}
}
wr_lcd (comm,0x36);
}
/*--------------清DDRAM------------------*/
void clrram (void)
{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0x01);
}
/*-----一一><= |= 与&& 或||---*/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if(dat_comm)
{
rs=1; //data
rw=0; //write
}
else
{
rs=0; //command
rw=0; //write
}
P5=content; //output data or comm
e=1;
;
e=0;
}

void chk_busy (void)
{
P5=0xff;
rs=0;
rw=1;
e =1;
P5=P5&&0X80;
while(P5==0X80);
// while(busy==1);
e =0;
}

//********************************************************
// 延时函数1MS //
//********************************************************

void delay(uint n) //delay timen=1为1ms,n=2为2ms。。。。

{

int j;

while(n>0)

{

for(j=0;j<=669;j++);

n--;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 P0M1 = 0x00; //0 0准双向//0 1推挽//1 0 仅输入//1 1开漏 FF
// P0M2 = 0x00; // E0
// P1M1 = 0x00; // EF
// P1M2 = 0x00; // 43
P2M1 = 0x00; // 1F
P2M2 = 0x00; // FF
// P4M1 = 0x00; // EF
// P4M2 = 0x00; // 43
P5M1 = 0x00; // 1F
P5M2 = 0x00; // FF

P2=0XFF;
P5=0XFF;

DIVM=0X02; //对RC分频

EA=1; //中断总允许
EWDRT=1; //看门狗中断允许
WDCON=0xE0; //关看门狗定时器

init_lcd ();
while (1)
{
lat_disp (0x00,0x00);
chn_disp (tab1);
con_disp (0xff,0xff,0x84,0x90,2,16);
delay (1000);
clrram();
lat_disp (0xcc,0xcc);
delay (1000);
wr_lcd (comm,0x34);
chn_disp (tab3);
delay (1000);
clrram();
lat_disp (0xff,0x00);
delay (1000);
img_disp (tab5);
delay (1000);
}

}

网友A:
程序好长啊!

网友A:
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向原厂要LCD的驱动范例

楼主:
上面的程序就是LCD公司的范例啊,同样的程序我用938都可以显示的,952就不行啊,是不是952的P5口是外部的原因啊。谁能解惑啊。。。。。。

网友A:
你怀疑P5口,那您可以改为其实的IO试一试啊。

网友A:
【LPC900单片机三大特性】
1.速度快,6倍速
2.IO口要配置
3.电压低3.3V
4.外围功能多

网友A:
关于LPC900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yingrong-lpc900.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