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2A1CCU问题

楼主(2009-08-25):
我在用LPC932A1的CCU捕获功能时把P2.7(也就是ICA)设置成仅输入模式,并且把P2.7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至地,然后设置捕获方式为上升沿捕获。但是现在似乎干扰太大,我的手只要一碰P2.7的输入端单片机就进入CCU中断,而且我测到这个中断正是ICA中断。是不是我的手一碰P2.7的输入端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上升沿啊?我已经通过下拉电阻接地了还不行吗?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是否下拉太弱?请问您接到下拉电阻阻值为多少?

楼主:
我刚开始用的下拉电阻是10K的,后来换成1M的,还是出现那个问题。CCU的捕获输入有没有抑制干扰的措施?

网友A:
电阻越换越大,下拉越来越弱,当然问题越来越严重。

把电阻改小一点,如果是用在工业现场,建议改成4.7k试一下,另外,冬天天气干燥,手上易有静电,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用手去碰CMOS器件管脚的,如果你硬要去用手测试它的稳定性,请在该管脚加ESD保护器件,ESD相关资料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zlgmcu.com/philips/ESD/NXP-esd.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