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关于i2c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在我的设计中使用i2c和串口,都采用中断方式工作,i2c使用1.8v上拉,在仿真的时候一切正常,在烧录后i2c无中断产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1.8V的IIC总线芯片,总线电平应该和电源相同啊,同时和CPU 的电源也应该相等啊,不然怎么能够触发中断呢。

楼主:
1.8的片子很多的,中断是怎么触发的,有用过吗?

网友A:
LZ说出的条件太少了,IIC是什么芯片?用什么单片机,中断用什么方式,您是怎样检测??

楼主:
我现在才刚开始做,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