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怎样根据mcu速度调整ZLG7290延时参数?

楼主(2009-08-25):
单片机是C8051F410,显示与键盘驱动用ZLG7290,7290外接晶振4M。
当单片机系统时钟是3M-6M时,LED与键盘都是正常的。但当时钟再升高时,无论如何调整I2C_DELAY_VALUE和I2C_STOP_WAIT_VALUE,都不能工作正常。如果我希望cpu工作在10M-20M,请问应该怎样设置ZLG7290?

网友A:
当你mcu的晶振从5MHz升到20Mhz,

如果你I2C的速率一开始为 30khz,结果将变为150kHz,将超过zlg7290的速率范围。

因此你需要修改I2C软件包,将I2C的速率降下来。

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看.

楼主:
现在我想将mcu时钟调到12M,有谁告诉我ZLG7290的软硬件应该怎样调整才能正常显示与响应键盘?

将7290的晶振调到8M?还是调节软件包里的延时参数?

网友B:
调i2c的波特率

网友C:
MCU和ZLG7290的频率什么关系呀?请指教

网友B:
ZLG7290的i2c接口速度 限制在20kHz~32kHz

网友A:
使用这个芯片的前提:
硬件:您的数码管是共阴管;
软件:必须用中断方式处理按键,触发方式要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建立标志位后,在主循环中再作处理。

网友A:
按下面步骤检查:
1. 先查后7290的硬件情况:
上电后,VCC工作电压在3.3V到5.5V之间?晶振是否已经起振(4MHz左右的晶振,22pf左右的电容)?RST引脚电平为高电平?没有问题请看下一步;
2. 检查相关引脚的信号:
如果可以的话,请仅保留震荡电路和电源(即:KR线和KC线暂不连接键盘和数码管,并把SCL,SDA,INT引脚和和单片机断开),当7290上电后什么也不操作的话,因为上电时是没有显示的,所以列线KC(DIG)的波形是短负脉冲,行KR(Sx)的波形是常为低电平;
3 . 接上键盘再测试:当某键按下去的时候,键所在的行和列都会出现有规律的脉冲,中断引脚出现持续的低电平,您是否检测到这种现象?没有问题请看下一步;
4. 接上SCL,SDA,INT到单片机相关IO口,向ZLG7290送显示数据指令或者按下某一键,再发读键值指令,ZLG7290是否有应答信号?有应答请看下一步;
5. 您的SCL时钟速率是否在20Kbps左右,请把速率控制在这个范围里;再次启动I2C总线之前,应当至少有2ms的空闲时间。
6按提供的范例程序进行相关操作。注意ZLG7290从件的写地址是0x70

楼主:
写的很详细,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