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使用ZLG7289单独作为按键矩阵时遇到问题,求解

楼主(2009-08-25):
我用ZLG7289B存做按键矩阵,严格按照网站上下载的资料画板,用单片机的IO对7289正常复位后,/int上一直出现25HZ左右的方波,相关资料我看了,我的硬件应该是没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下拉电阻是100k,位选电阻是10k,我用的是2?键盘,也就是将后面的6列去掉了。 不是说/int在没按键按下是呈现高平的吗?我想得到回答,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测试办法:

先不要焊接键盘和数码管,

把CS接高

在这种环境中测试各IO口的电平。

楼主:
我按照你给的方法拉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到CS上,再测试,一切都正常了,但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的CS为低时,在KEY上出现的25HZ的方波依然存在,也就依然会触发我的读按键中断,我拿我以前的板子测试过,在CS,CLK,,DIO,KEY四个引脚都悬空的情况下,KEY上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脉冲,请问下,这个方波可能是什么产生的么?我拿了张新板子,现在上面只有ZLG7289,其余都没有焊接,这个方波在CS悬空的情况下,依然存在。

网友B:
DIO要与MCU的SPI连接的话,怎么接?MCU有MISO和MOSI两根数据线的话

网友A:
?没有遇上过!

楼主: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