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是接在+比较合适还是-。

楼主(2009-08-25):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交流110V,何分正负?

网友B:
那就接到火线上。不过你的插头是两头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打错了,是 110VDC 转5V 模块。。

我想应该是接在+输入边吧。。

网友C:
开关只能控制火线、直流正端,单独控零、控地都是要不得的

网友D:
用双刀开关两边同时控制!

如果你的110VDC 是市电整流得到的、或者是市电经过自耦变压器再整流得到的,
又或者你的输入线是2芯的,则不管是控制正还是控制负都不安全,
而应该用双刀开关两边同时控制!

网友D:
如果是用于工业控制、或者是经常移动的电器,则必须使用隔离的低压电源用继电器和接触器控制,这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网友A:
xwj说得非常正确,安全第一。

网友E:
老X  为啥控制+也不安全

网友F:
因为“-”并不等于和大地间无电位差,事实上在电网中,这个电位差往往不小,除非,你那个110V DC是隔离电源或电池出来的,不过这时,控制+还是控制-都是一样的,但非隔离电源,一定要同时控制,这为的是人身安全,这方面决不可儿戏待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谢谢。。。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