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无线传输

楼主(2009-08-25):
有路过的高手帮下忙
老板叫我弄个单片机无线传输的发送和接收模块
因为一些原因发射频率只能在15M到30M之间
我本来打算用FSK调制,
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没有这种频率的芯片
哪位高手能提供些资料或方案。
谢谢

网友A:
google chipcon nordic intergration

网友B:
楼上给出的公司名都不能满足楼主需要的频段,15-30M发射可用晶体管电路搭建,接收则可用一些可工作在该频率下的FM收音机IC来做,套片的话,早期的MC2833(FSK/FM发射)和MC3363(二次变频超外差接收机)是很合适的,问题是,该频段不是免费频段,而是落在管理严格的VHF-L段和SW段内,就是去申请使用许可也不会被批准,适用IC也早停产十几年了,还是回到现阶段的主流频段上来吧。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好用晶体管搭了.我们老板就是个做技术出身的,我这种菜鸟极别的提意见都不够份量,所以只好老板说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了.

网友A:
因为一些原因发射频率只能在15M到30M之间"
---------------- 没看清

网友C:
〓◆ 无线电遥控模块、组件及应用 181页 5.9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