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THS1206的使用???

楼主(2009-08-25):
请牛人来解答一下。为什么我的THS1206一直不能正常工作啊,用示波器看配置寄存器的过程,感觉寄存器已经写进去了啊,但是DATA_AV引脚,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读取FIFO里面得值,理应是一个方波输出,但是至始至终都是低电平(也就是我从开始没有配置AD工作,到配置完后,引脚都是低电平,根本就没有方波),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问题呢?
配置如下: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emif.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stdio.h>
#define THS    0xBFF000
void AD_INIT()
{
*(short *)THS=0x0401;   //写401H到的CR1,让其复位,
*(short *)THS=0x400; //再写400H到CR1,清除复位

*(short *)THS=0x094; //写094H到CRO,
*(short *)THS=0x518; //再写518H到CR1,设置AD工作模式
*(short *)THS=0x41A; //写41AH到CR1,让FIFO复位,

*(short *)THS=0x418; //再写418H到CR1,清除FIFO复位

}

网友A:
你读一下CR的BIT1位,看看是否是1,如果=1那是你的程序漏检测了(方波出现过了,速度太快,你的设备没检测到)

网友A:
是CR1的BIT1

网友A:
如果=0那是你的程序对CR0和CR1的设置不对,

网友A:
这和输入的CLK有关

网友A:
你一定要在两个方波之间要把数据读出,否则你就要复位一下BIT1了

楼主:
谢谢TCL,请问你的QQ是多少?能加你QQ讨论一下吗?我最近都在做AD和DA。

楼主:
我看你发的帖子也有些关于THS1206的,请问你的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么?我的QQ是383722873,希望和你共同探讨一下。

楼主:
void AD_INIT()
{

*(short *)THS=0x401;   //写401H到的CR1,让其复位,

asm(" nop ");
//Delay_150_Nano_Seconds();

*(short *)THS=0x400; //再写400H到CR1,清除复位
asm(" nop ");
//Delay_150_Nano_Seconds();

*(short *)THS=0x094; //写094H到CRO,
asm(" nop ");
//Delay_150_Nano_Seconds();

*(short *)THS=0x518; //再写518H到CR1,设置AD工作模式

asm(" nop ");
//Delay_150_Nano_Seconds();

*(short *)THS=0x40A; //写40AH到CR1,让FIFO复位

asm(" nop ");

*(short *)THS=0x408; //再写408H到CR1,清除FIFO复位

asm(" nop ");

*(short *)THS=0x600;

x[0]=*(short *)THS;

*(short *)THS=0x600;

x[1]=*(short *)THS;

}

我在后面加了几行,读CR0和CR1的值,结果都是0x401,我在设置完后读FIFO的值也全部是0x401,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设置错了么?还是我根本就没有把数据写进去呢?但是我看了CS0和CS1的信号变化,都是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变化了,应该是写进去了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呢?

楼主:
希望TCL兄弟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B(2011-11-04):
不知道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一样!而且DATA_AV信号频率和时钟一样(fifo设置为1级别触发),但是幅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