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源可以不?

楼主(2009-08-25):
以前要双电源都用副边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从没这样用过,可以不?

网友A:
不可以。除非正负电源的负载电流绝对相等。

楼主:
谢谢maychang  !!!!
否定它了。

网友B:
疑问:
1, 假如这个电源可以使用, C47电容的极性正确吗?
2, 正负电源的负载电流不绝对相等的话, 使用这个电源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如果负载不很重的话,可以改成半波整流,并加大输入滤波电容。

当然,可能的话还是尽量用中间抽头或者双输出绕组的变压器吧

网友A:
回4楼:
C47极性正确。
负载电流不等,两个输出(正12V和负12V)均不正确。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且正负电源的负载电流相等。

网友B:
再请教一下, 为什么负载电流不等时, 两个输出不正确?? 谢谢

网友F:
如果负载不很重的话,可以改成半波整流,并加大输入滤波电容。

当然,可能的话还是尽量用中间抽头或者双输出绕组的变压器吧
引用 网友C:

赞同。用半波取得双电源,对变压器次级来说还是全波的,只是需要较大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B:
为什么负载电流不等时, 两个输出不正确??

网友G:
因为楼主电路中的地是“浮地”,没有地线回路。楼主电路中,只有正负负载完全相等,地线电流才会互相抵消,如果地线电流不为零即正负负载不同时,地线电流因无回路无处可去(三端稳压器的地线只有很小的偏置电流),稳压器的工作条件也就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