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与彩屏通信干扰问题

楼主(2009-08-25):
各位大侠,大家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请各位能够多多指教!

是这样的,我负责接受的一个产品,通过PCB板上的继电器的触点来隔离火车上多种设备的110V控制电源,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这些设备的110V电源通过PCB板的继电器触点,再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线圈,以达到切断电源的目的。

该设备与机车状态彩屏之间通过485(双绞屏蔽线)进行通信,通过屏幕发出指令,设备接受指令后令继电器动作,每块PCB板上有10个继电器,并和通信电路,485通讯电路,110V反馈信号电路处于同一块PCB板上!

目前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设备在机车状态彩屏上的通信状态窗口在机车处于高压运行窗台下闪烁显示通信故障,附带影响到机车逻辑控制单元,微机柜与彩屏的通讯,测取通信信号,发现启动高压后,信号毛刺明显增多,对485通信电路作全隔离,并加入TVS管等抗干扰性元器件之后,效果不是很明显!

附上微机板的原理图!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见解没有,对你的帮助我感激不尽!

考虑到部分朋友可能打不开我附的原理图,现附上照片,照片中左点一路485即是微机板与机车状态彩屏的通讯电路,谢谢大家的真诚回复,并热切期待更多的高手来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隔离继电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负责接受的一个产品,通过PCB板上的继电器的触点来隔离火车上多种设备的110V控制电源,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这些设备的110V电源通过PCB板的继电器触点,再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线圈,以达到切断电源的目的。”
-------------------------描述很详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不过可以麻烦2楼能说详细点嘛,最好带点解释,呵呵,谢谢!

网友B:
对RS-485接口做协同式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C:
TVS并不能起到“抗干扰”的作用,而是用于抑制电路上的瞬态高压。解决485总线的抗干扰问题需采取多种手段的综合,如总线传输采用屏蔽双绞线电缆、全隔离(注意要包括电源,隔离区域间不能有任何电气连接)、合理的各类“地”处理,甚至包括严格的通讯协议等等。楼主应该直接贴出局部相关的电路截图,本坛老帖及我的Blog中也有不少相关内容。

楼主:
谢谢楼上,那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去干扰呢!
我采用的是隔离电源,在接地这里我是通过隔离电源为485电路获得一个单独的地485GND(包括光耦),该地在PCB板上通过一个电容和一个1M电阻的并联电路到大地(机车地),在PCB板外通过双绞屏蔽线的屏蔽层共到其它设备485网络的信号地————以上为我改进的。

原电路中,并没有并没有隔离电源和TVS等器件,另外,通讯芯片MAX485的5GND和电路中的24VGND是连接在一起的(24V+电源提供给继电器线圈,线圈负为单片机控制信号,电路中只有两个功放芯采取24V电源),原电路对485的地采取屏蔽层单端接大地。

以上就是具体情况,我尽量说得详细点,方便大家理解,还望大家尽力解答,谢谢!

网友C:
485芯片的地应是“参考地”,不能简单和“保护地”(这里应是“机车地”)连接,需要在屏蔽缆内单独走,有时需单点与保护地连接。系统地则不能接485的参考地或保护地,其供电也必须与机车供电系统和485网络系统隔离,接地问题,在此应是主要问题。另外,鉴于楼主的应用是车载而且是列车,一定要采用高品质器件,如485接口片需用MAXIM原厂EExA尾标的型号,芯片型号对应的节点数要保留余量,这种场合下最好取至少30%。

楼主:
谢谢,辛苦了!

我这里的"机车地"其实就是设备外壳,原先采用的是MAX485,后来发现有芯片内阻降级的现象,于是换为具有ESD功能的MAX485EEPA,干扰现象依然存在!

至于接地,由于机车上很多设备都需要跟彩屏进行通信,机车上其它设备(至少3个)都是在机车逻辑控制单元这里共一个点与机车状态彩屏进行通讯,而在这个点,设置了两个地:一个是逻辑控制单元的内部地(可能是机车地),另外一个就是参考地,这些设备485的接地都是将双绞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该参考地,不知这样构成的485网络有没有问题呢?

另外,关于485芯片的485GND通过电容和电阻的并联电路连接到大地 ,那时是出于对485GND进行了大面积的敷铜,为了不让它“浮地”,形成悬浮而考虑的,不知这里有何其它的不妥吗?

有点罗嗦,但还麻烦您能解答,谢谢!

网友C:
采用工业极的抗ESD器件只是为了增强系统的鲁棒性,跟干扰的产生和防止无关。
楼主所及的设备内各种地应该是各自独立的,即使需要互联也有讲究,不能任意多点互联,抗干扰的关键是不能通过回路形成参考,显然,楼主的系统并非如此,局部“隔离”却在更大的范围内互联是不行的,隔离就是隔离,不能有任何电气连接。

楼主:
谢谢!

找不到问题的头绪,那么按照你的意见我这个板的485GND应该怎样处理呢?
又该怎样接到485网络里面去呢?

网友D:
1。首先应该确定在高压没有启动时,通讯的成功率。
2. 误码后,能否很快重新同步,这是软件设计的问题。
3. 去掉1R40,1R41试试。

网友E:
:)类似的设计我做过,我查了半天,原来问题出在芯片上!呵呵!你要搞清楚你的MAX485EEPA 是不是原厂正品,一定要合实~~~

网友C:
你只要记住,“地”是不同的,各个地独立,同类互联,但注意,系统地只要系统不同,各个系统的系统地是各自独立的。485的参考地是互联的,保护地则是独立的,参考地和保护地可能要互联,但只是可能,保护地则要接入大地。这是普遍原则,当然,不排除有些应用中可以或需要灵活处理,但设计首先要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这样的:

这个通讯干扰问题在低压时候一般很少出现,往往在启动高压时候出现,而且不是所有的设备都会出现,只是部分,而且新板子也会出现,就算新板子不出现,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出现,目前解决的办法就是更换微机板,干扰暂时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出现,就再次更换微机板解决!

1R40、1R41为上拉、下拉电阻,取值也一直是个问题,但取过,没什么作用啊!

网友C:
偏置电阻的取值已经讲过太多次了,简单说,就是根据门限电平用欧姆定律计算,这么简单,而且欧姆定律是初中物理内容,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会计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芯片是公司买的,应该是通过代理拿的货.

不过对于有干扰的板子,我也做过更换芯片的实验,没什么效果,我也曾将没有干扰板子的芯片换到有干扰的板子上去试过,效果也不明显!

网友E:
芯片问题的可能性很大,美信的仿冒品太多了,建议你用SP485R之类的芯片试试!在现场所可以用电脑做主机看看能不能通得上!RS485网络搞得太多了,呵呵!

网友A:
这种电路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果不是低级错误,很可能就是:
“PCB板上的继电器的触点来隔离火车上多种设备的110V控制电源”

这N个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干扰。

共地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隔离全加上都不管事。。。。

网友F:
看了楼主的电路图,LZ的电路有些部分实在理解不透。下面是根据图形整理出来的结论,麻烦楼主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图上共有
(1)5VDD电源(对应地为5GND),
(2)+24V电源(对应地为24GND);
(3)3.3V(对应地为GND,实为5GND,是5VDD通过三端稳压而来);
(4)有一个+5VCC(估计是从外部引进来的,其对应地为5GND,在U1处);+5VCC一方面用于485A1/B1的电源(对应地为5GND),另一方面也用于485A0/B0接收侧电源(实际上485A0/B0没隔离嘛);
(5)485VCC与485GND;是通过+5VCC通过隔离电源模块隔出来的;
(6)还有一个110GND,用于110V隔离信号反馈电路;
在以上几个电源中,+24V的GND与+5V的GND及+3.3V的GND全部连在一起(当然还有看似被隔离的485VCC与485GND);
如果我以上理解正确的话,我建议LZ查一下你的C8051,估计会工作不正常;另外问题主要是:
(1)继电器做隔离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继电器线圈开合之间其电感对主电路的冲击,而现在几个地在一起,可见如果要用继电器的话,你的电路上就会有干扰信号;
(2)你的485没做出隔离,其影响状态彩屏通讯属正常现象;另外,建议你也查一下你彩屏那边的接地与隔离情况,如果彩屏接地与隔离做的好的话,485线上的干扰信号应该很难串到状态彩屏的显示部分;(即闪烁);
(3)你有一个接插件1XS1,你在应用时,居然几种电源和地全连在这一个接插件上,弱电还罢了,24v与110的GND都连在上面,就不怕串?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欢迎交流!:P

楼主:
谢谢crazybee和sinanjj!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以前所有这样的干扰问题都是通过更换微机板来解决的啊,而且芯片我也更换过的,用无干扰的板上的也试过,不过没有作用!

如果说是网络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别的设备都共地,却没有出现类似现象呢?

楼主:
另外,继电器的原因也曾确实考虑过,我这里一共有20个继电器处于工作状态,每块板上有10个,四块相同的板上下叠放,还有反馈电路也是110V反馈、降压电路!

需要将它们做到不同的板子上去吗?

楼主:
谢谢onebyte,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如你所述,我的电路中有两路485,其中485A0、B0是用于与彩屏进行通讯的,而485A1、B1是板间通讯的(有四块板上下叠放),这两路都是独立与单片机通讯,我只是对485A0、B0一路进行了隔离!

原电路中24VGND(+24V)、5GND(5VCC)确实是连在一起的,共用5GND,我后来把他们分开了,但GND(5VDD、3.3V共用)是独立的!

而你提到的1XS1很有道理,另外在外部连接器(37芯)这里,通讯线也与众多110V外围线共用一个连接器,这里是否都需要分开?

网友F:
问题:用于485A0/B0接收侧电源的+5VCC在新设计中是否还是同图中的一样?

网友F:
强烈建议将110V外围线与信号线分开走电缆

楼主:
那个画板的时候粗心漏过去了,新板子上我用跳线跳到485VCC上去了,呵呵

谢谢,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果单独在外面用一个485隔离器去走通讯线,你觉得如何呢?

网友C:
电源缆和信号缆确实是应该分开的,尤其在严重电磁辐射环境中。至于楼主所言新板可以正常工作而过段时间就出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器件质量不过关,但也说明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方面存在问题,干扰处理不当且器件本身比较脆弱的话,干扰是会摧毁器件的。不同性质的地必须分开,否则“隔离”就没有意义,存在电气连接就不叫隔离。

网友D:
楼主是否做过这个实验,原来换下来的板子,后来再换上去是否又能重新工作一段时间了呢?如果是,建议检查通讯协议及数据丢失后程序时如何处理的。

网友B:
抗干扰的保护可分为屏蔽和接地、过滤、电气隔离以及使用诸如气体放电管和二极管的非线性器件等类型。阻断和转移 (diverting) 技术的结合使用才能实现了有效的电路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情况是这样的:

有时装车就会出现全新的板子就存在干扰,但通过换板可以予以解决,而有些则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干扰,解决办法依然是更换板,就是说更换微机板适用于所有车干扰的解决!

针对这个,我也做过相关的实验,就是对原存在干扰的微机板单单更换通讯芯片,但没效果,是不是跟其它的元器件也有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个我没试过,但我会去试的!

网友F:
如果采用单端接地的方式,建议去掉485GND与外界相连的120Ω电阻(1R61,如果是双端接地,可保留)
附,可以尝试用一下双端接地,看干扰是否减轻?),如果是四块板上下叠放,这4块板都是同一类型的继电器接口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现在打算采取双端接地,另外一端接485网络的参考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参考我的图,可以在抗干扰作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网友F:
如果有什么进展,互通有无一下啊!!:lol

楼主:
谢谢,我会的!

但问题是现在急着改进,却没什么头绪,找不到原因,再改进也没什么把握,依然存在隐患啊!

还望各位高人多多指点啊!

网友E:
PCB布得如何,可以贴出来吧?还有现场的图片?

楼主:
布得比较差,第一张是原先的,第二张是我改过的,可以看得出只是在通讯电路这一块进行了改动.

第三张图片中左边上方的小箱子就是我的装置,右边角落的那个就是机车辅逆变装置,为机车的设备供电的大功率器件,为一交-直变化,也就是在启动它之后,我的装置开始出现干扰.

网友G:
这个PCB布得很强悍,出问题是正常的……

楼主:
当初水平有限,如今结构已经定型,无法做大的改动!

不过现在要做彻底,全新改动了,能否具体指出这个PCB在哪里需要改进呢?

网友G:
不管是机械结构设计、原理图还是PCB,都有太多需要整改的地方,晚上有时间再给你写一下。

网友F:
期待mohanwei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能得到你的详细指点,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网友H: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的通讯距离多长,总线的阻抗匹配有没有做,这些对干扰影响很大哈,我做过CAN总线,不加终端匹配网络就根本通讯不了,加了就好了,还有就是总线屏蔽层需要单端接保护地

网友H: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个芯片VCC都需要加去藕电容,你的是没有加,还是没有画出来,这个也比较重要了对于干扰强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通讯距离一头是5米左右,另外一头大概在18米,并联关系,方便双端控制.
有加120欧的终端匹配电阻,单端接保护地也试过,没有效果!

原理图上有加的地方就加了,没有的地方就没加啊!

网友I:
RS485 AB两端的上拉电阻,和下接电阻接错了,大家没发现呈,B应接下拉,A接上拉!

网友I:
6N317 3.3V   工作是否可靠,这个我个人没这么用过.

网友G:
已在你的文件里新建了一个原理图,原理图方面的整改意见都放里面了。另外,貌似你的PCB只是放回收站了……把公司的产品和信息这么放出来不太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居然一直都没发现,这里原图就是这样,我没注意去了.

不过我也尝试将上下拉电阻都去掉过啊,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55# mohanwei [/b

十分谢谢你啊,所以我只是贴了照片,不过相信这种水平的PCB估计各位高手也看不上吧,呵呵

楼主:
55# mohanwei XIE
非常谢谢你的指教!

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你发的反馈图就对我的110V反馈图的修改吗?那么请问图中限流电阻3R13的大小和功率应取多大呢?DW是和D?IN4148同样的二极管吗?

2、上、下拉电阻的取值与外部网络上所该的其他设备有关吧,如果把你的485电路嵌入我的电路中去,应该要修改的吧?

3、你的485电路中的PGND是什么地啊?

4、关于外部通讯线的屏蔽层,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5、1.5KE6.8CA为双向TVS管,图中显示为D49、D50两个,又为何是1.5KE6.8CA*4呢?

本人初学不久,问题浅薄之处,还望谅解,呵呵!

网友G:
1-是。由于无法知道你的反馈信号的特性,所以不能给具体参数。DW一般指稳压管,和你原图一样;
2-对。我那个图只能带几个负载,因为串连的电阻较大,但是那些电阻是用来和TVS配合吸收残压的,这需要折中考虑。
3-PGND一般指大地,具体到实际,可能是接地桩,汇流排,接地排……各种行业的叫法可能不一样;对于你的系统,应该是车体吧。(对于列车这种整体钢架结构,更多考虑的是屏蔽,不是防雷)
4-我们的屏蔽层是接大地(出于防雷考虑)
5-那个图是从我的产品(多路485)中复制出来的,你看那个双路DC/DC电源就知道了……

这种简单的通信电路硬件比较好解决,但是软件也要足够强壮才行……很多隐患都是软件设计不良的结果。

网友I:
你的电阻上拉,下拉电阻这样连接,反而加大了芯片负担.

网友J:
可以在485芯片的接收端口加上102的瓷片电容滤波试试。应该会有效果

1# lqq615

网友K:
还是要将485隔离开来,电源最好是隔离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谢谢你的指点啊!

我这个设备确实是在机车上运行的,这些我前面都有提过,呵呵!

昨天仔细看了你对我原理图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觉收益颇多,不过我的反馈是从外围线那里直接引近来的110V电压啊!进行光耦隔离后送到单片机作为反馈信号!

屏蔽层的双端、单端接地(机车地),我也试过,没有什么作用,呵呵

而至于做屏蔽,就是用屏蔽罩将电路罩起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我曾经用103/104的高频滤波电容并联到接到大地试过,也没什么作用,不知道你还有其它的什么意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啊,485的电源是通过一个隔离芯片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谢谢,这个确实接错了,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提到晶振的问题:

频率的选择应该跟单片机与外部的通信速率有关吧?我这里通信协议中与彩屏的通信速率大概是22K波特啊,4M可以吗?应取多大呢?

网友E:
QQ: 122579167 可以交流一下!呵呵~

网友L:
把电阻1R60(120) 去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这个我去过的,没用!
而且,在485网络里面,只有主机和一个从机加120终端匹配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C:
终端电阻,顾名思义就该知道要加在线路的两个终端的。

网友F:
至于终端电阻,应该具体看组网的状态,是总线型,还是其它类型,类型不一样,终端电阻接法不一样。

网友F:
lqq615能上个系统构成图吗?对于你的整个系统构成看叙述不是很明白;
另外,建议,将系统断开分块查,如果有EFT试验设备,分个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第一次在这里请教就能得到这么多高手的热情,实在是非常感激!
以下就是我这个设备的系统框图:
原理很简单,但主要是用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对于车上的485网络,目前也比较混乱,总得来说就是各种设备都通脱485与彩屏通信,其中我这个设备则与其他两个设备共一点后再接到彩屏去的。有点像树形结构,不知道我说得够不够清楚,呵呵!

网友F:
[引用]“至于接地,由于机车上很多设备都需要跟彩屏进行通信,机车上其它设备(至少3个)都是在机车逻辑控制单元这里共一个点与机车状态彩屏进行通讯,而在这个点,设置了两个地:一个是逻辑控制单元的内部地(可能是机车地),另外一个就是参考地,这些设备485的接地都是将双绞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该参考地”
机车上有很多设备都同彩屏通信,如果不接你的设备,其它设备单独与彩屏通讯有问题没有?(在高压启动情况下)。另外,你可以将示波器表笔接成环形天线状(表笔地与探头相连)初步测一下现场的辐射干扰情况。

网友C:
在干扰严重的环境下,485总线不可采用星形拓扑,采用树形结构时(直连的话就是星形拓扑的一种特殊形态),每个分支必须使用中继隔离,除非分支距离很短低于信号波长时方可直接连接,否则必须加中继,这里引入中继并非为了延长通讯距离而是为了在现场工艺条件限制下不得不采用较长树形分叉连接时对付信号反射干扰。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onebyte x
谢谢onebyte,绝大部分车上其它设备在不接入我们设备的情况下,高压下也不会出现干扰,但有个现象就是,假如把通讯线从我的设备这一头退出的话,干扰依然存在,从接入网络这一点退出的话,干扰则彻底消失。

对信号我也量过,高压状态下信号便出现了好多毛刺!

楼主:
网络就是这样的,彩屏一次只能使用一个

网友F:
To chunyang:为什么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使用星形连接?

To lqq615:绝大部分车上设备在不接入你的设备情况下,高压下不会出现干扰,换句话说,“也有设备在接入时,会出现干扰情况” ?
    如果通讯线从你设备那端断开(包括屏蔽线也给断开),干扰依然存在,基本上可以确认是配线故障,不知你们选通讯线时是否选的阻抗为120Ω的双绞线,如果是120Ω双绞线,好好查查走线经过哪些地方,可以通过“换电缆”、“移动电缆位置”的方法试找敏感点。切记通信电缆不要与强电电缆捆在一起走线;一定要分开一定距离。

事实上,如果是上述配线故障,如果通过屏蔽线双端良好接地,应该可以减小通信线上的干扰情况。

楼主:
谢谢 ONEBYTE
是的,不过那个情况相当少,普遍是把我们的从网络接入点推出(包括屏蔽线也给断开),干扰就消失了,挂上去又再次出现。我们采取的是双绞线,但是不是120Ω,怎么测量啊?

通讯线的走线是在机车上走得线槽,大线也是从这里走,这个没办法啊!

"如果通过屏蔽线双端良好接地...",请问这个地是网络的公共参考地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能解释为什么能通过更换微机板来解决干扰问题吗?

楼主: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车都存在干扰,只是大部分

网友F:
先不要管必须走线槽,现在是要问题定位。自己甩一根电缆(不走线槽,临时走),接上去,看看情况如何?
双绞线的120Ω阻抗,是要专门设备来测。但如果是双绞线,大部分阻抗都没太大问题。

屏蔽线双端良好接地,接的是整个机车地(不知是不是你说的公共参考地?)。一定要接地良好,否则有干扰也不能及时良好地泄掉。

至于更换微机板来解决干扰问题,单纯从通讯电缆的角度可能解释不通。但你要注意一下更换微机板是不是会牵扯到一些接地螺钉的上紧情况。你的设备放在其它设备上,如果运行一阵子,会不会因为振动问题影响到一些接地螺钉等等,这些都是要针对现场才能得出的结论。

楼主:
单独走一根电缆,那时候我在现场实验时候想试的,可惜没买到,至今好遗憾!

你说的是机车地,那这里又有疑问,不是说接大地的话应单段接地的吗,双端也试过,有时候有用,大部分时候却没用!
我说的公共参考地,是所有设备的屏蔽层都公用的一个点,应该是从其中一个设备中引出来的485电路参考地,也就是通讯芯片的地!

没有,板子上没有接地螺钉!

网友F:
问题1:“所有设备的屏蔽层都公用的一个点,应该是从其中一个设备中引出来的485电路参考地,也就是通讯芯片的地”,485电路参考地即通讯芯片地,与屏蔽地是两码事。屏蔽层是对485通信3根线(A+、B-、SGND,半双工模式)进行保护的,其接地点一般大地或机壳地(最终要接入到大地)。
问题2:板子上没有接地螺钉,即板上信号是悬浮的。你用阻容将悬浮地与PGND(保护地或外壳地,最终外壳地是要接大地,即机车地的)相连是通过什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但我有点不太明白,那按你的说法,应该采取的是三芯屏蔽线?A、B、SGND(485参考地,到网络的公共参考地?),然后屏蔽层单端接大地?

在后来改进的板子上我有通过阻容电路,将芯片地(也就是你说的SGND吧)接到螺钉。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QQ交流吗?415241582
也可以MSN:lqq163@hotmail.com

也欢迎各位同我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M:
你不能用示波器看看485波形吗?收发芯片前后都看一看。
有了波形就好分析了

楼主:
TO mohanwei:
你好,谢谢你上次提出的原理图修改意见,但关于通讯芯片的地VSA,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呢?是单独走屏蔽线的一个芯,到网络的公共参考地吗?还是接的屏蔽层,另外一头接大地?
期待你的回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我用的是双绞屏蔽线!

网友G:
在我的模型里每一个RS485端点都是隔离+浮地的,A+,B-和VSA都当作信号线处理。也就是说它们都单独使用一根芯线,而电缆的屏蔽层则接保护地(PGND)。
这种接法的优点是整个RS485网络都是隔离+浮地的,并受到电缆屏蔽层保护。而每个终端的信号线(A+,B-和VSA)都对地接有放电管,以泄放浪涌信号。整个系统抗干扰能力极高。

注意,是“整个系统”。所以包括各个终端接口的设计,布线(一般是单独使用一根多芯屏蔽电缆)。
如果有的终端是别的厂家的,那你需要了解他们采用的模型,重新选择合适的接法。不过只要你本身是隔离浮地的,对网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哇,厉害!

就是说你用的是一般的三芯屏蔽线?我可以用双绞双屏蔽线代替吗?SGND线用一个屏蔽层代替?

另外,就是那么VSA与PGND之间应该接入一个阻容电路啦?

网友G:
短距离可以用普通屏蔽线,但最好还是用双绞线,你选对了。SGND如果没有多余芯线也可以不接——只要RS485接口是隔离悬浮的。

图中对各个元件应该有描述。A,B,VSA上串连的47欧姆电阻是配合后面的TVS管完成残压吸收的,三线与PGND之间接的是放电管(符号是继承得到,形状可能有点怪,但是应该不影响阅图)。
总之,在放电管没被击穿之前3线与PGND之间是直流绝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谢谢mohanwei大哥,高手啊!

就是说悬浮信号,隔离VSA了?
那么在电路中,VSA该怎么处理呢?直接悬浮,还是通过阻容电路到PGND?

问题幼稚之处,还请多多谅解,呵呵!

网友F:
mohanwei是做什么的?对485的处理方式让人大开眼界,不错不错!!

网友O:
围观一下走人。。。

楼主:
伤心 ,怎么不回答我啊?原谅我是一只小小的菜鸟啊!

网友P:
485 是差分信号 不用 接地的吧? 偶拉了200米通讯正常的很  用 的是普通线2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