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交流信号失真问题

楼主(2009-08-25):
(无正文)

网友A:
我猜你用单电源供电但信号是正负的。

网友B:
估计是这样。
用单电源,又想输出完整的有正有负的波形,那办不到。

网友C: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需要把交流信号“垫”在直流上,并使之动态在运放的合理输入范围之内,通常该直流“垫”取1/2Vcc,可以用电阻分压实现。当然,这么做,输出也是垫在直流上的,不是正负对称的纯交流。需要正负对称的纯交流信号的话,正负电源供电是必要的。

网友D:
垫的不咋好,换双电源

楼主:
想问一下``如果在设计上就只有单电源```有没有办法完成```

网友E:
那就只能用4楼的的办法,运放单电源供电,输入的交流要加偏置,网上有这样的电路,怎么接可以查查。至于单电源供电性能上不如双电源,也不一定,358本身就是单电源运放,可以用的。要求不是很苛刻的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有啊,就案4楼说的呗。

网友F:
应该是这样

网友G(2009-10-14):
就应该是4楼的方法,输出加隔直电容就好了^_^

网友H(2012-09-12):
学习了,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谢谢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