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三极管稳压的问题

楼主:
本人刚开始学习音视频的电路,发现一个电源的输入没有弄明白(如下图),想请各位大侠指教

图中三极管是否是起到电压跟随器的作用呢,如果是的话,发射极的电阻是不是应该接地啊,这个330欧的电阻到 ...

图中三极管是否是起到电压跟随器的作用呢,如果是的话,发射极的电阻是不是应该接地啊,这个330欧的电阻到  ...

网友A(2009-08-25):
看不清楚

楼主:
2# xcy120817 你单击一下就能看清楚了

楼主:
重新发一下电路图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是跟随器。其基极经电容接地,故输出近似接地。不过需要注意,这里的“接地”是对交流而言,直流当然不是接地。
此电路不能稳压,只能起降低电源纹波的作用。

“图中三极管是否是起到电压跟随器的作用呢,如果是的话,发射极的电阻是不是应该接地啊,这个330欧的电阻到 ...”
没有说完,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网友C:
软启动+RC滤波电路。

楼主:
5# maychang 谢谢你的回答:) ,可能字数有限制,我是想请教那个330欧姆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B:
330欧电阻与两个100uF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此电路设计是不合理的,除非12V_A处另有较重的负载。

楼主:
8# maychang 在12_A处没有负载,但在12_RC处有另一个负载,12V_RC是给YPbPr音频部分供电的,一路负载为左声道,另一个为右声道;你能告诉我这个三极管减小电源纹波的原理嘛?谢谢

网友B:
三极管作跟随器,集电极电压变化对输出(射极)影响很小,输出总是跟随输入(基极)。现在基极(经电容)接地,那么输出也总是地电位(交流)。

既然12_A处没有负载,那么这个电路是不合理的。RC滤波应该放到三极管集电极,更好。
请chunyang和awey等分析分析是否这样。

网友D:
跟随高手们学习

网友E:
6楼说得对

楼主:
6# boy4477 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原理呢?

楼主:
10# maychang 那我知道了,谢谢啊,不过如果12V_A处有负载的话为什么就是合理的呢,此时的330欧电阻就可以与电容构成比较理想的滤波电路了吗

网友F:
和高手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