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射频天线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在天线开关的输出与天线连接,他们之间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吗?
还有就是用单片机控制射频功放的时候,需不需要考虑功放的开启延迟时间的问题啊?我们用的是时分双工模式。希望那位大侠能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天线开关并不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应先进行阻抗匹配然后再将信号送天线开关。
任何电路都有工作条件建立时间,射频功放也不例外,当然要考虑开启后延时必要的时间再发送信号,具体多少时间合适,由你的PA电路设计决定。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可能您理解错误了,一般有2个天线开关,我的意思是说直接与天线连接的那个天线开关,天线开关与天线之间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吗?

网友A:
天线开关基本上不影响阻抗匹配,一码事。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答的,还有一个问题,天线开关的控制是不是一定要连接反相器,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B:
分时双工,也就是半双工了,需要考虑发射响应,即启动发射系统后,射频输出中心频率落入最大允许频偏范围,所需要的时间,它与VCO的瞬态,PLL环路参数,推动级到电子切换开关,一直到LPF的响应都有关系,CE要求好像是10mS,日月如梭,转眼11年过去了,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可以用MCU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