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个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
要做个正负5V的稳压源,我看书上的原理图如图1,
但是手头上没有那种二次侧带三个抽头两侧对称的变压器,连了图如图2,直接换成普通变压器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谢谢
另外,我如果将7905,换成7908,即做一个正5伏,负8负输出,(12V交流->15V直流,电压应该够的)这样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请大虾们确认下,谢谢

网友A(2009-08-25):
图二不行

网友B:
好像刚刚在模拟技术版面回了一个帖,与此帖完全一样的问题。
标题是“看看这个电源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