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MOS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8-25):
是ON的一个MOS管,上面标号是84548?还是B454B?,
在ON主页的POWER MOSFET产品里上也没找到有这标号的MOS管.

楼主:
没人见过或者用过吗:)

网友A:
NTD4804NG

08年第45周生产

楼主:
谢谢三楼....一直以为前面几个数字845是代表型号的:L

网友B:
学习了,高人太多了!

网友C(2009-10-21):
太简单了。

反查元器件代码可以联系我们看看,麻烦提供实物照片,我们是专业反查代码原始型号的,目前收集了30多万条代码,欢迎做研发抄板维修的朋友联系smd.taoji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