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放电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我现在用一个三极管给电容放电,三极管导通放电,断开充电。放电回路需不需要限流电阻。电容的放电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是否需加限流电阻由放电回路的阻抗决定,晶体管的最大电流参数需满足瞬态极值,起始瞬态电流由U/R计算,U是电容上的最高电压,R为放电回路的等效阻抗(如果是纯阻性的话,就是后级负载电阻),放电过程由RC放电曲线决定。

网友B:
首先确认放电电压有多高

网友C:
晶体管其它的重要的参数:单次雪崩耐能量,单位:mJ, 大功率的,还有单脉冲极限电流参数。
不管从可靠性,还是电磁兼容来看,都需要串适当的电阻,减小放电峰值电流

楼主:
我知道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D:
一般是需要的,ls各位都说得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