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一课----线圈通额定电压,触点会跳开

楼主(2009-08-25):
三年前我在研制某高压仪器时, 用的德国进口的高压继电器.

在对被测产品(电机转子和定子)进行匝间耐压5000V单脉冲测试时, 脉冲衰间时间一般小于200微秒,短的只有几微秒.脉冲能量由一个0.01到0.47微法电容储存后经高压继电器交换阵列输出到被测物上.

注意:在设计时已确保触点无电切换.

我当时查了半天才发现继电器触点会跳动, 后来解决了.

原因是:瞬间电流很大, 触点流过电流后在线圈磁场中受到瞬间很大的冲击力而断开.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学习,不过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我当时查了半天才发现继电器触点会跳动, 后来解决了

这是为什么呢?麻烦详解!!!

网友B:
不不不明白教训在哪咧

楼主:
1, 继电器一般只给最大切换电流和最大通态电流,
一般给不出脉冲电流参数,如非重复脉冲宽度与幅度。
2,在我所用的场合,继电器触点流过的电流脉冲宽度一般只有几十微秒, 但电流幅度很高,
  可达几百安培。

高压干簧继电器触点质量较小,触点流过强大电流时,就象在磁场(线圈产生)中的导体流过电流

受力作用, 而此脉冲力令触点跳开。

3,此现象在一般情况下遇不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见识了。是高脉冲电流造成继电器振动!!

网友C:
很真实的经验。

网友D:
这个继电器可能不是用来干这个事的,所以参数无需标出。例如普通的那种继电器,估计也没有谁会关心插入损耗、驻波比这些参数……呵呵

网友E:
几微秒瞬间几百安培且都影响了线圈?估计是直接“驱动”了簧 片(簧 片质地太轻),此继电器不是干这行的料。

网友F:
很明显是选型不当

网友G:
等一下, 干簧管的触点, 电极与磁力线方向一至, 何来的安培力(洛仑兹力的宏观表现)?

网友G:
对于干簧管触点,几百安的瞬时电流,可能让触点熔在一起, 而用湿簧,就不会有此问题

楼主:
1,高压快速信号继电器很难找啊, 日本OKITA,德国MEDER专门做的都没有.

2,因为测试仪器用,而且继电器数量较多,体积有限, 速度要求不能低,否则测试速度太慢,不能满足电机制造厂流水快速测试要求.

3,高压仪用信号继电器一般都是干簧的.

4,我们跟MEDER和OKITA都联系过请他们推荐,MEDER还专门从台湾排工程师来讨论过, 都没办法.

5,后来我没办法, 发传真问德国人他们的那款继电器最高线圈电压可以多少不磁饱和, 他们给了3到4倍额定电压这个数.

6, 我更改设计,在触发脉冲前使线圈电压升到3倍额定值,脉冲后回到额定值,这才解决了问题, 所有用户用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 说明有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相当的怀疑:
干簧继电器的触点能过“几百安培”的瞬时电流???

楼主:
简化应用模型:0.01UF电容充满12000V,经继电器触点对地放电

不知道用什么继电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请兄弟出个主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中压电容,可控硅,脉冲变压器

楼主:
由于被测试品的在测试中的组合很多, 需要较复杂的高压交换阵列, 电容能量必需大多加到被测品上, 脉冲变压器不可行,
可控硅也不行:
1,高压可控硅太贵
2,需要双向
3,瞬态压降太大,
4,响应跟不上
5,需要高压触发变压器,
6, 交换阵列难实施

7, 我们也自然会想到这些

8, 同行的也用继电器,只不过电压等级我们做得高的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等等,电机匝间耐压测试? 怎么进行,测试仪如何与某一匝进行电气连接?

网友G:
搞这种测试,相信是大型电机,难道大型电机的每一匝,都有一个测试端口?

楼主:
定子,专子匝间耐压测试

1,目的
测试匝间短路,绝缘不良,反绕,多绕少绕等不良
2,方法
国际标准中采用电容对线圈两端高压放电, 上升沿一般在0.2到1微秒左右, 超高速采样振荡波形.

传统采用示波器看波形

3,转子(电枢)
直流电机电枢绕组数很多,我们碰到的最多96个, 最少的3个.

4,定子

单相主副绕组,三相,双三相, 三相抽头

5,自动测试,对象变化繁杂, 需要组合很多,所以用继电器构成交换阵是最实用的,

做为产品要实用
6, 我们做的是电机电枢,定子综合测试设备,匝间耐压只是其中功能之一.不同于单一的匝间仪,不需要高压交换阵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脉冲加在线圈两端,那不叫匝间耐压测试吧,叫它匝间短路测试可能比较好,充电后的高压电容接上去,瞬间会对电枢线圈的分布电容放电,会有一个大电流的短脉冲,然后开始阻尼振荡,看初始脉冲的脉宽及幅值,可以推断短路位值,但不太可能精确,你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F:
至于蚂蚁的疑问“何来的安培力”,其实原因很多:
1、地磁
2、周围元件的磁场
3、周围有非垂直方向的大电流导线(这点基本上没法避免)

而且,干簧管的灵敏度太高,不管是那个方向的磁场极化,都可以让它动作、吸合的

楼主:
1,行业里就叫匝间耐压仪,或简称匝间仪
2,储能电容一般要比线圈分布电容大的多
3,问题是:
   有些线圈匝数特别多(几万匝),有些特少(就1匝,如汽车起动电机), 所以冲击电流差异会极大.

4,更难处理的是
  匝数很少的即使电流很大,由于衰减极快,继电器来不及跳,没事.
匝数极多的, 冲击电流小,继电器也不跳,没事
那些匝数不多不少的,冲击电流较大,衰减慢,继电器来得及跳了,有事了

5,不光是大电机,就是微型电机,生产过程都要测这项目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还有,匝数多的,一般要提高测试电压,否则每匝伏特值太低,检测不出绝缘不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
_________________电极1
_________________电极2

│绝缘柱

OO线圈
OO

原理:线圈通电后,绝缘柱一顶,把两个电极死死的按住,想动弹一下都难

楼主:
我们的专门的高压冲击仪由于不需要高压交换阵列, 只需倒极性,继电器很少,而且用于实验室的,动作次数很少,所以我们自己做的高压继电器.

但我们的综合仪是用流水线制造的, 每天的动作次数很多(不带电切换),

对测试速度有较高要求,因此对继电器速度要求高, 如果自己做,速度,体积,寿命,质量难保证.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