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经光耦后用运放做施密特触发器整形,怎么搞啊

楼主(2009-08-25):
如题?请大伙给点意见,我不知道怎样用运放做施密特,领导也不叫用具有施密特触发功能的门电路!

楼主:
是不是类是比较器 然后加一个反馈电阻,不懂原理

网友A:
OP作的回差比较器

网友B:
奇怪,DA后面还整什么型啊。

楼主:
我忘了说明了 PWM输出以后经光耦,经光耦后波形畸变,所以要整形,抱歉没说明白,
请说一下如何接 及参数怎么配置啊

网友B:
去搜“运放 比较器”

网友C:
楼主这么干,注意PWM经光耦再整形,PWM的占空比很可能产生变化,那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PWM了。

网友D:
是不是光耦有问题?

楼主:
我是用做4--20ma电流输出的 ,7楼你看可以吗

网友C:
那要看你的4--20mA电流精度要多高。
此外,与你的PWM频率有关,PWM频率越高,占空比变化越大。
产生的原因,是光耦开通与关断延迟时间不等。

楼主:
谢谢ls  我明天我把弄好的电路贴上,我先计算一下参数

楼主:
DAC就是PWM

楼主:
请指正

请大侠们给看看这样对不? 谢谢了 见上图

网友C:
先不说PWM占空比问题。
你的光耦输出是脉冲,难道不滤波就送324?
324接成正反馈,何意?

网友E:
光藕接法就不对,应从C极接出来。

网友F:
光耦怎么接应该一样。

网友F:
运放接正反馈就有施密特功能了。

楼主:
回复ls各位:1:电阻R20和运放组成滞回比较器(类是施密特触发器,即用运放组成施密特触发器,对光耦过来的发生了畸变的脉冲进行整波,当然这是的占空比是发生了变化,但我要求的精度不是很高),N端(2)给大约1.6V的偏置电压
2:如果接到c端 好像逻辑反了?
这是我的看法  也可能错误百出  还请大虾们指正

网友E:
建议找个高速光藕。

楼主:
整形后我进行了2阶RC滤波 频率《1K  所以有必要选高速的嘛?521应该在5K--10K之间吧 我没具体查
请指教!谢谢 还有就是上面的逻辑和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H:
12楼电路可以,相信楼主的PWM频率不高。
如果是16位PWM,并希望达到较高精度,可用的最高频率大概不到0.2Hz。
如果是10位PWM,可用的最高频率大概是10Hz。
如果不关心线性度,重点在分辨率,则工作频率可以上升若干倍。

楼主:
请楼上说说改进方法 及判断思路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