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热敏电阻呢?

楼主(2009-08-25):
本人高毕业,现在老板给下了这样的任务,经验太少,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热敏电阻!
    1:温度探测要15-100℃
    2:精密度位 1℃
    3:在15v的工作电压下,不接任何的放大电路,只用电阻分压,每跳变一度要有20mV的电压变化值!

网友A:
热敏电阻有阻值和变化率两个参数,先去查规格表,然后计算,所需数学能力不超出中学水平,稍复杂的是采用电桥取出信号,但原则上也是“电阻分压”而成。

网友B:
LM35 LM135 模拟温度传感IC。
电阻的要线性,还要20mV/C,可能还没出来吧?

网友C:
1,热敏电阻非线性很大,只用电阻分压,每跳变一度要有20mV的电压变化值,

需要非线性分压, 复杂,得不偿失.

2,用热电阻,CU50便宜.
用一只稳压电流小(微安级)的三端电压基准(类似TL431),一只小功率三极管,一只电阻,构成一个精密电流源

这样做成本低,简单,精度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估计是作业题而非实际设计。

网友C:
1,选用TL431A或TL431B, 最小稳压电用50微安

2, 选用CU50, 0度时50欧,100度时71.4欧,每度0.2144欧

3, 恒流电阻20欧+6.8欧,精密电阻

4, 恒流94.607毫安

5,TL431偏置电阻68K

6, 最大误差电流0.1毫安

7, 每度输出电压增大0.2144*94.607=20毫伏,

最大误差0.02144毫伏,

实际误差取决于TL431内部2.5V初始基准电压,和温漂

8, 有一个固定的零偏输出50*94.607=4730毫伏,即0度

9,最高输出71.4*94.607=6755毫伏,即100度

10,三极管功耗最大(15-4.73-26.8*0.094607)*0.094607=0.73W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说的还不够仔细!
    要求就是每变化一度要有20mV以上的变化,用8位的AD转换可以读出变化就行了!单片机内部可以通过查表的方法来确定温度值!
    老板要求控制成本!希望电路就如下,但我再网上查阅了一下,不加放大电路,很难达到每变一度有20mV以上的电压变化,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上面说的我也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上面的阻值,我随便写的!
   4楼和6楼的前辈提供的方案,我先去看看先,看看成本老板可以接受不!
    3楼的谢谢了,老板要求控制成本,不能用IC,呵呵!
   5楼,是我没有吧要求写明白,呵呵!

网友D:
普通热敏电阻100度的时候电阻已经很小了,变化也很小了。
选择高温型的效果会好一些。
如果用8位ADC,肯定效果很差,要考虑其它办法。
一个带PID的温度仪表整机也不过50元。你还不如让别人定制便宜。
一个2元的MCU加一个比较器就实现了。或者用带比较器的MCU。

网友E:
晕,这老板...
典型的外行瞎指挥

网友F:
7楼的用法不可取。
主要是15V的工作电压很有问题。
按图计算,25度时,热敏电阻上的功耗有十几mW,这就绝不可能实现1度的精度了。
比较合理的选值方法:
1.激励电压采用AD的参考电压,若AD采用电源电压作参考,也一样;这样做可以忽略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即使参考电压变化10%,测量结果也不会明显变化。但是你用外加的15V就不一样了,那可是100%的影响啊。
2.上端的限流电阻(也可以看作负载电阻)可以选与热敏电阻R25一样的值,若像楼主的温度范围,也可以采用热敏电阻在中点温度值时的阻值,对于15~100度,可以选热敏电阻在57.5度时的阻值。目的是尽可能的提高分辨率(灵敏度)。
3.系统采用8bit的AD,实现1度的分辨力应该没有问题,但要实现1度的精度就很难说了,不仅是AD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负载电阻和热敏电阻的精度。

网友G(2010-07-15):
15V的电压能用单片机的AD采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