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C23问题

楼主(2009-08-25):
请问HT46C23单片机中定时器低八位(TMRL)为什么不能写入初值,当对定时器计数器进行赋初值时,TMRH可以写入,而TMRL却写不进去,是不是在写初值之前要做特定其它设置?

网友A:
先关了再写

网友B:
如果你初始化里面定时器是关闭的,初值应该不会写不进去,还有,你高位能写进去,低位写不进去,那就非常奇怪了,没碰到过

网友C:
关于16位的定时器的初值寄存器的低位写不进去的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客户反映这个问题,在程序中给高位和低位分别赋值后,再赋值语句后边的几条指令处打断点发现低位的值没反映。
    我们做了下测试,打断点的时候查看寄存器,低位的确实不改变,但是如果实际运行程序的话,这个低位的赋值操作其实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数值也对。
    所以现在你只要保证高位能正确赋值了,低位也在同样的环境下赋值,就不影响你的程序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