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05H显示拖影问题,

楼主(2009-08-25):
问题我解决了,确实是传输阻抗匹配的问题,好了后效果感觉比TI的EVM板好
谢过各位高手。

网友A:
注意阻抗匹配,输出地要串75欧电阻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VGA的RGB均是对地接上了75欧姆,不知道“输出地要串75欧电阻”是指还另外怎么接?谢谢

网友B:
给钱2楼也不会干的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