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05H显示拖影问题

楼主(2009-08-25):
问题我解决了,确实是传输阻抗匹配的问题,好了后效果感觉比TI的EVM板好
谢过各位高手。

网友A:
带宽不够,我猜的。

楼主:
谢谢您,提示一下如何提高我板子的显示带宽呢?

网友B:
带宽不够,只是图像细节的过渡比较模糊,不太可能产生重影,如果是数字视频的话,建议检查vclk,RW等端口的波形及时序

网友C:
自己查一下各传输通路的“匹配”情况。

网友D:
无图,估计是阻抗匹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