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遥控器外壳?

楼主(2009-08-25):
最近要做一个遥控器(12~20键左右),希望外壳是成品:就是按键贴膜排线一体化的。最好是比较通用,常见,市面有售的。因为量不是太大,不想再定制了。找了好久没找到。
不知道大家做产品的,遥控器外壳都是用的什么样的?
希望各位达人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用现有遥控器,让厂家换一下丝印即可。
主机软件里识别一下该遥控器的码型。

楼主:
问题是还希望新做的遥控器兼容以前的老设备,所以对按键位置和PCB板还有要求

网友B:
http://kontso.cn.alibaba.com/
我买过他的成品,丝印可以定制。价格不贵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还要求表面耐腐蚀,至少面贴部位及字体要经得起丙酮。。。

楼主:
我问了好多厂家都只做外壳,或只做面贴等。。。。
为了方便,希望找到能提供遥控器半成品的(即只有PCB是我们自己的)

网友A:
现在的社会都很现实,首先你的量小,又不想多花点钱,这一笔生意:小量x低价格-成本=能挣多少钱?
换成你是商家也会懒得理会……

网友C:
只能去找公模,换个丝印还是可以的,
但要求文字耐腐蚀性的话只能用PVC贴按键上的那种,但这种按键的质量良莠不齐,要自己仔细考察
LZ的想法可能有点问题,遥控器大多都是不密封的,用于腐蚀环境的话估计都不行哦

楼主:
谢谢下位机。
不是独立按键的就可以密封了。。面贴和按键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