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和 LCD (FSTN……)的寿命哪个更长?

楼主(2009-08-25):
LCD的业内最长寿命普遍大概在10万小时左右,
不知道7段数码管的的寿命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应该是数码管长些

楼主:
谢谢 救火车,请问有这方面的实际数据吗?

网友B:
单就LED芯片来说,寿命可能超过人的寿命。
就怕它的引脚会先烂掉。

网友C:
如果LCD有10万小时那绝对是LCD的寿命长!
LED没那么牛,
7段数码管缺画见得还少吗?

楼主:
谁能给一个权威的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D:
这个不能笼统的讲吧,跟功率,亮度,应用等环境有关。

网友E:
如果LCD有10万小时那绝对是LCD的寿命长!
LED没那么牛,
7段数码管缺画见得还少吗?
引用 网友C:

还应该是LED的寿命长,虽然7段数码管缺画比较多,但那主要是ESD造成的,LED也是一种芯片,也怕静电,呵呵,一般封装好成数码管后,ESD损害的问题就很少啦,很多坏的都是封装钱或者封装过程中坏了。LCD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漏液和温度,LCD更怕ESD,即时在封装成了成品后也还是怕ESD

网友C:
个人认为:
LED与LCD寿命的对比是个交集,
一般的LED的寿命是小于10万小时的.
我所指的7段数码管缺画变不是指生产过成中ESD的损坏,
经常看到游戏机的数码管缺画,LED显示屏点坏的情况.

网友F:
led长不是一倍两倍

网友G:
我认为是LED长!

网友G:
LED是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的英文缩写。

LED应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LED单管应用,包括背光源LED,红外线LED等;另外就是LED显示屏,目前,中国在LED基础材料制造方面与国际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就LED显示屏而言,中国的设计和生产技术水平基本与国际同步。

LED显示屏是由发光二极管排列组成的一显示器件。它采用低电压扫描驱动,具有:耗电少、使用寿命长、成本低、亮度高、故障少、视角大、可视距离远等特点。

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相比,LED在亮度、功耗、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都更具优势。LED与LCD的功耗比大约为10:1,而且更高的刷新速率使得LED在视频方面有更好的性能表现,能提供宽达160°的视角,可以显示各种文字、数字、彩色图像及动画信息,也可以播放电视、录像、VCD、DVD等彩色视频信号,多幅显示屏还可以进行联网播出。有机LED显示屏的单个元素反应速度是LCD液晶屏的1000倍,在强光下也可以照看不误,并且适应零下40度的低温。利用LED技术,可以制造出比LCD更薄、更亮、更清晰的显示器,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LCD是液晶显示屏的全称:它包括了TFT,UFB,TFD,STN等类型的液晶显示屏。

笔记本液晶屏常用的是TFT。TFT屏幕是薄膜晶体管,英文全称(ThinFilmTransistor),是有源矩阵类型液晶显示器,在其背部设置特殊光管,可以主动对屏幕上的各个独立的像素进行控制,这也是所谓的主动矩阵TFT的来历,这样可以大的提高么应时间,约为80毫秒,而STN的为200毫秒!也改善了STN闪烁(水波纹)模糊的现象,有效的提高了播放动态画面的能力,和STN相比,TFT有出色的色彩饱和度,还原能力和更高的对比度,太阳下依然看的非常清楚,但是缺点是比较耗电,而且成本也较高。

简单地说,LCD与LED是两种不同的显示技术,LCD是由液态晶体组成的显示屏,而LED则是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显示屏。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相比,LED在亮度、功耗、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都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