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锅炉仪表电路图

楼主(2009-08-25):
那位有锅炉仪表电路图(单片机的),请发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A:
建议楼主说明的详细一下!这种模糊找资料的方式很难找到答案的!

网友B:
楼主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要求,一般只有家用设备才采用单个单片机控制,而锅炉仪表不可能仅仅用一个单片机控制,而是使用多个带单片机的仪表组成控制系统。这时的仪表内部图纸都不会提供准确图纸。楼主可以按照仪表的功能要求和接口要求自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