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关于输入脉冲时间的计算

楼主(2009-08-25):
新手,请教各位大侠!
当有一个连续的,周期不定的10US级脉冲输入单片机(51),如何准确判断各个脉冲的周期?

网友A:
10uS的脉宽用普通51的定时器去计数测量信号的周期是不行的,需要采用高速51,且计数器的时钟源不能分频,须与主频同频,同时,系统时钟用尽可能高的频率才能比较精确的测定。如果需精确分辨1uS的差别,那么mcu的计时周期必须小于至少0.5uS,相关指令的执行速度也不能拖后腿,程序结构也要保证效率。

楼主:
确实如同3楼所讲,10US的脉宽使用普通51误差太大,光是判断条件,开关定时器等指令的执行就耗时不少,还是想其他办法好了,谢谢回复!:P

网友B:
很明显,10US这个级别只能用硬件逻辑
而且,精度取决于技术频率和门延时

网友C:
用中断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