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继续讨论STM32的IAP

楼主(2009-08-25):
我们目前一个产品用STM32做的,用IAP实现免开机壳升级。
目前的做法是在Flash专门开了一个Loader区域,而不是放在RAM中。
现在问题来了,FLASH不够用了,想把Loader挪到RAM中去运行。

但是我们的主程序用到了较大的buffer使用,IAP的Loader必然要覆盖部分buffer,
不知哪位有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来保证ram的使用不会冲突?

网友A:
这个、、、、纯粹技巧问题。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呵呵。
ST有一篇**的。
或者用大RAM的芯片,一力降十会。

网友B:
几个问题:
1)你说的这个Loader是否就是前面说的IAP?还是通过IAP先下载一个Loader,再用Loader下载真正的应用程序?

2)用到较大RAM的主程序,与IAP什么关系?它就是IAP还是下载的应用程序?如果它与IAP程序相互独立,他们是不会在同一个时间运行的,应该所有RAM区可以互相覆盖的。

网友A:
这方面我挂了一个发明专利,呵呵。
我的手持机一直在用这方面的“思路”或“技巧”。
说不定什么时候可以靠这个“地雷”“敲”一笔,哈哈。

网友C:
:)楼主是否是因为IAP占了FLASH太多空间
方法1. 最简单换更大容量的
方法2. 主程序用到了较大的buffer  这个BUF是做什么用的,这个BUF许多情况下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这个BUF是用来倒腾4K的或者更大FLASH,那么做IAP时该空间可以利用
如果是多任务系统,还可以直接把多余的任务干掉,用任务的占用的空间也可以
方法3. 如果系统带FLASH,直接先把数据写入FLASH,设置标志,复位,IAP程序启动检查标志然后更新程序成功后清楚标志,该方法可以使你的IAP很精简

网友C:
其实不开机壳用ST自带的ISP也可以实现啊,自己留个接口就是:)

楼主:
以前一直没时间优化这块,现在由于功能多了几倍,居然导致FLASH区块开始紧张了。
目前已经修改了一个RAM跑LDR的版本,但主程序故意让出了这块RAM。

楼主:
程序分AP和LDR两部分,但FLASH中只有AP。
需要升级的时候,AP负责把LDR送到RAM,然后跳到LDR,然后LDR负责把新的AP送到FLASH,然后再跳到新AP上,升级结束。
是不是有点像“**生蛋,蛋生**”类似的,哈哈。

网友A:
MP is playing fire,hehe.

楼主:
现在是想paly fire一下,可没时间啊
几个客户都天天电话催进度,月初上海那边还专门派了一个人到我这里上班盯进度啊
忙得要发疯了,上论坛算是忙里偷闲啦,技术性太强的帖子实在是没精力参与,只好掺和些技术不太深入的话题

楼主:
还是关闭此贴吧,看来希望透过二姨论坛的大脑激荡法发现更多的问题以及Solution的想法有点不切实际。

网友D:
这种方式碰到个掉电复位什么的就麻烦了。
理想的方式还是在Flash里写保护一个独立的loader。开机时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条件判断是否需要升级用户程序。这样不怕升级过程中掉电。用户程序也可以使用几乎全部资源——除了一小块Flash。

楼主:
“一小块Flash”----------其实也不是那么小的,不信你build一个最小的USB的Loader试试看。
我现在产品就是用的此方法,但实验中的版本用的是RAM方法,等稳定后再port到产品中去。

网友D:
LM的loader包括串口、以太网、SPI才不到4K;ATMEL的SAMBA包括USB,串口也可以做到很小……不过ST的USB的确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