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RS232信号线功率计算

楼主(2009-08-25):
在一篇关于RS232串口窃电的**中,对图(附件中)中4、7脚的输入功率计算文中是这样表述的:4和7脚每根线上的典型输出电流为±8mA,典型输出电压为±12 V,从这两根信号线上可获取的输入功率为P=2×U×I=2×12×8=192mW,当电源转换效率为60%,输出电压为3.3 V 时,RTS 和DTS 可提供的输出电流为I=P.η/U=32 mA
还有是在LM7805的输入点压Ui通过:Vomax+(Vi- Vo)min≤Vi≤Vomin+(Vi- Vo)max 可以计算出稳压器的输入电压范围;
问题是:
1,P=2×U×I=2×12×8=192mw正确吗?怎样分析?
3,Vomax+(Vi- Vo)min≤Vi≤Vomin+(Vi- Vo)max该怎样理解?
希望大家帮帮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下次请直接贴图,不要搞得这么复杂。

你若采用LDO降压,就不能按效率来计算了。直接按串口可能提供的电流计算,再减去LDO的工作电流(地电流),这就是你负载实际可用的电流。
功率计算几乎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