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09-08-25):
如图所示的电路,经过稳压管的稳压,最后输出电压有几伏呢

网友A:
VCC是几伏呢?

楼主:
VCC   是AC14V电压经过整流和电容滤波后的电压。

网友B:
看上去,D6和D7要换个位置。

网友C:
一个有滞徊特性的电源开关
电压高于V1,有输出
电压低于V2,关闭输出
V1>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