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阶梯波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在下面这个电路图中,请问阶梯波是怎么产生的呢?
Vin是一个方波0-Vs
第二极比较器的输出的高低电平分别是多少呢?书上说是-0.6V、+5V,但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还有一点,书上说每个周期内,Vo增长的幅度为(C2/C1)*VS,请问这是怎么得到的呢?
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怎么是这样呢,确定图没有问题?还是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图应该没有问题。是从一本书上弄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