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置疑一款29RMB能传2-3公里的语音模块

楼主(2009-08-25):
http://www.billthink.com/sdp/142445/2/pd-1069944/4122026-536510/%E8%B6%85%E8%96%84%E5%B5%8C%E5%85%A5%E5%BC%8F%E6%B0%91%E7%94%A8%E5%AF%B9%E8%AE%B2%E6%9C%BA%E6%A8%A1%E5%9D%97.html

超薄嵌入式民用对讲机模块

感觉不可能啊。

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啊

楼主:
产品描述
本模块采用频率合成二次变频窄带FM 无线收发技术和SMT工艺制成。采用独特的近零中频技术。空旷地手持通话距离最远可达2~3公里。工作频率可在民用409MHz或465MHz频段。通话声音清晰。外形尺寸仅35X25X2毫米。采用高稳定度±2.5PPM温补晶体。采用串行总线控制方式,应用灵活。
产品规格︰        基本参数:
1>模块尺寸:35X25X2毫米
2>工作电压:2.5~5V,接收电流:约18mA
3>发射电流:<350mA,发射功率:≤450mW
4>工作频率: 409 MHz或465MHz
5>接收灵敏度:0.3uV
6>音频输出:约100mV,10KΩ
7>频道间隔:12.5KHz/25KHz
8>频道数量:20个(可扩充)
9>接口方式:SPI、IIC、UART可选

引脚功能:
ANT:天线,阻抗50欧姆。带外高阻抗,便于公用天线。
GND:接地点,共8个。
V+:工作电源,2.5~5V。
AIN:音频输入,可接咪头。
AOUT:音频输出,接音频功放。
P1、P2、P3:组合构成接口电路。
产品优点︰        外形极小,超薄,功能齐全,串行总线控制,应用简单。广泛应用于手机、PDA、MP3、保安手电筒、头盔通话、病房护理、安防等产品。
参考单价︰        29元/块
最小订量︰        5000块
交货日期︰        4周

------------------------关键看距离 : 2--3公里。

语音传输好像就能整到200m。

网友A:
没什么不可能,楼主不了解射频技术而已,发射用几个晶体管就行,接收用收音机IC,下变频一下就可以,没看见那个“二次变频”和“近零中频”么?也有现成的对讲机方案,只是成本要高一些,模拟的数字的都有,但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贪便宜去使用那些廉价货,特别是大功率产品,EMC和带外指标都不可能合格的。

楼主:
能整到2-3公里 穿3层墙么?

我得仔细查查。。。。

要是这个数据量也可以的话,那。。。。。。。要那些2.4G的干什么?

楼主:
语音的数据量大。要是这个可行,那无线视频也可行。

那很多摄像头就不用拉线了。

30m线览绝对比这个贵了吧

网友B:
2-3Km是极限距离,这个指标需在空旷地带无强干扰环境中才可实现,在高楼林立的市区的话,通常得减10倍,10mW的FRS对讲机便可以达到2-3Km,它这个的ERP是450mW,估计是灵敏度比较低;
对讲机通常是窄带的,速率也就2400bps, 增加modem会有所提高,但都不可能传输视频信号,那怕压缩过

网友A:
楼主所及信道是模拟的。

网友C(2009-10-16):
功耗很强大。。。。。

网友D:
应该是RDA东西

网友E:
看介绍象是广州比XX的
看尺寸又象是深圳美X的
尺寸太小,效果就不会很好,
思想有多远,发射距离就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