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9-08-25):
有人使用STM32芯片做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吗?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方案啊?

网友A:
有的,我有见过。你可以参考ST的DEMO。

网友B:
ST在电机伺服方面是有所专攻的,STM32和STM8都有的选啊

网友C:
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
我目前倒是打算用他做直流伺服

网友D(2010-11-27):
我也想用啊  急需资料

网友E:
我们这里有现成的方案:http://bldc.taobao.com, 我们换做了个位置环的视频演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MzQ1NDUy.html

网友F(2013-03-15):
stm32的编码器模式接口正好对上了